可以从网线中引出电源线给光纤猫供电么?

楼主(2017-11-08):
家里客厅的网络入户电气盒中没有留电源插座,猫放在里面没法供电,
引出电源线又不好看,不知道里面的网线能不能分出两根线来给猫供电?

网友:
POE就是搞这个的呀少年

网友:
百兆的话,直接用4578这几条线分出来供电就行了,都是空闲线。
千兆的话就只能两端加POE了,成本有点高。

网友:
重新穿线吧

网友:
恭喜你发明了新的供电方式。名曰POE

网友:
还是用POE吧,直接用富余线将来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poe不是富裕的线供电的么

网友:
这要看你内网都少兆了

100兆以内直接4578几条线供电

1000兆要用POE设备了,麻烦一点

网友A:
用原有的网线传送220V过去,箱子里放光猫和千兆无线路由,千兆POE就不懂了

网友:
找一下带单独电源线的网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原有的网线传送220V过去,箱子里放光猫和千兆无线路由,千兆POE就不懂了

别上220啊,有触电危险的,网线是低压的,耐压上不了220v,还是直接直流吧,如果线较长,可以适当提高电源适配器的电压补偿线损

网友:
淘宝POE分离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我经常用网线传递220V,在墙内安全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我经常用网线传递220V,在墙内安全得很。

测一下漏电流

网友:
你有兴趣可以测一下,我没兴趣测,我相信直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上220啊,有触电危险的,网线是低压的,耐压上不了220v,还是直接直流吧,如果线较长,可以适当提高电 ...

直接网线给电动车充电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网线给电动车充电的路过。。。。

好吧,只能说我比较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