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2596开关电源芯片烧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08):
电路如下,现在反应BM2596和D9坏了,实际测量发现BM2596的输出对地短路了,同时D9也短路了。 这可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从图中 分析不出来。。。
把输入输出条件 ,功率,使用环境  PCB layout 都说清楚搞上来才好分析。

网友(2018-01-17):
你最右边的电路没给出来,怎么分析?

网友(2018-05-03):
请问有找到问题吗?我也遇到相同的事情,D9直接击穿,对地短路。负载大约2.5A,用不到10分钟就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