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IIC接口的12864单色点阵屏

楼主(2017-11-08):
近期做一个方案,客户要求使用个iic接口的12864点阵屏,用于工业控制设备上,外形尺寸90*70mm以内,之前用的这一类屏常规的都是串行/并行接口的,客户原先使用的是肇庆金鹏的OCMJ4X8C-8这个型号的屏(串/并行接口),现在应客户要求方案中只能提供一组IIC接口,需要用来驱动一个IIC接口的RFID芯片,同时用来驱动一个IIC接口的12864屏,找了一下发现这种IIC接口的屏真少,暂时找到一个深圳瑞立德的屏,但是尺寸与原有的相比改动较大,客户不太倾向于使用;而且价格要比原先用的串行接口的屏贵不少,碍于客户需求,只能请各位坛友给推荐推荐,坛友要是做这种屏供应的更好(我方设计完成会把器件采购渠道推荐给客户,一定程度上要求客户从这个渠道购买)。
原有使用的肇庆金鹏的屏

现在找到的深圳瑞立德的屏

现在找到的屏

网友A:
加个stc收iic然后转串口不得了

网友B:
非得要IIC接口,价格贵啊
干嘛不用IO仿个串行功能,只发不收也没得问题的

网友C:
加个 CH423S 转换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stc收iic然后转串口不得了

谢谢,不过不考虑加单片机的方案,客户不接受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得要IIC接口,价格贵啊
干嘛不用IO仿个串行功能,只发不收也没得问题的

现在是用的板子上就只有一组IIC接口可以使用,没有其它的接口了,且客户坚持不用IO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也没辙,只能考虑用这个IIC接口来实现客户的功能,毕竟客户是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 CH423S 转换一下就行了

有个地方不太明白,请坛友给细讲一下,这个原有的屏的接口方式是串行/并行接口,您说的这个CH423S这个芯片是IIC扩展芯片,看了一下数据手册,实在是没明白这个接口怎么个接法,屏的DB0-DB7的数据口倒是明白,只是屏的那个RS、R/W、SCLK引脚该怎么与这个CH423S连接呢?之前没搞过这种连接方式,请坛友给讲讲,多谢!

网友D:
oled倒是有iic接口的,不然就是串行接口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oled倒是有iic接口的,不然就是串行接口的了。

OLED的没有找到尺寸合适的,而且这个客户是用在工业控制设备上,要求就要这种单色STN液晶屏,我也不好去给人换成其它类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地方不太明白,请坛友给细讲一下,这个原有的屏的接口方式是串行/并行接口,您说的这个CH423S这个芯 ...

怎么布线方便就怎么接,IO和OC都是通过I2C控制的。
想让哪个高就让哪个高,想让哪个低就让哪个低。跟你用MCU模拟并口时序是一样的。
这是通用的GPIO扩展,不是专门模拟并口时序的。

网友:
第一次认识423这种芯片,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