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能当变压器来使用吗?一直没搞明白。

楼主(2017-11-08):
对于磁路一窍不通,想问一下,共模电感能当成变压器来使用吗?这两个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就是频率有范围要求,电流大了会饱和;说白了就是不能传输功率;
由于应用在抗共模干扰的场合,一般选择的磁芯抗饱和能力小,电感量大,只要差模电流稍微大点磁芯就会饱和;

变压器的磁芯,一般抗饱和能力非常强;能通大电流,传输功率;

不过你要说中周变压器,那。。。

网友:
应该主要是磁芯的区别,如2楼所说 —— 要当变压器用,必须把磁芯换成功率磁芯!

网友:
好高深啊。变压器和共模电感的磁芯材质不一样?

网友B:
能,以前见过用共模电感做可控硅驱动变压器的

网友:
那个磁导率大,电感量大,容易饱和的。

网友C:
风扇上有叶片在旋转
飞机上也有也叶片在转
为啥飞机能飞上天? 而风扇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上有叶片在旋转
飞机上也有也叶片在转
为啥飞机能飞上天? 而风扇不能? ...

服务器上的暴力风扇真的能起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就是频率有范围要求,电流大了会饱和;说白了就是不能传输功率;
由于应用在抗共模干扰的场合 ...

是不是说如果频率比较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说如果频率比较高,是可以用的?

是频率合适(不同磁芯有不同的频率应用场合),最好别用,因为承受不了大功率,

网友:
可以,开适当的气隙防磁饱和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以前见过用共模电感做可控硅驱动变压器的

以前用过,比较麻烦,需要使用脉冲,不如光偶简单

网友:
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磁环,容易饱和,要用H桥驱动初级,另外一个就是输出要全桥整流,否则也会容易饱和。当然最郁闷的是输出总比输入电压低,输出级最好加降压或升压的DC-DC,变换至自己所需的电压。  用9*5*3磁环,电感量两边都是800uH(标称值)的磁环做过隔离电源,输入5V,输出用BAV99做倍压整流,电压可以到8V左右,最大功率输出1W以下时,大概有不低于70%的效率,不过由于用的BAV99实在太过迷你,自身损耗在大功率是明显增大,短时间测试2W输出是仍有60%的效率,不过此时BAV99摸着都有点烫手了,单单它的损耗就很大了,但这也说明如果换大点电流的肖特基,实际最大功率还是蛮大的,作为简单低成本隔离应用还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网友:
不行的.  共模电感用的高磁导率的磁芯, 极易饱和.  之前做LED驱动的时候, 想找10mH的功率电感, 仔细研究过.

网友:
emc用的铁氧体和功率铁氧体当然是有很大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