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交流伺服电机,国内哪家的性能比较稳定?

楼主(2017-11-08):
交流伺服系统,第一次要用,一无所知。请教些问题:
1、用伺服电机合不合适?我们要求电机0--700转/分钟,线性度要好些,功率范围在200-300W之间。看伺服电机转速最高是3000rpm,但是号称恒扭矩,不知合适不?要用减速器吗。
2、日本的系统很好,但是真贵。想用交流220V的,国内哪家性能稳定呀?一般价格大概多少?
谢谢。

网友:
广州数控,雷赛,众为兴,可以了解下

网友A:
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能用伺服当然用伺服,省心啊,加减速曲线做得差点也不会失步,用步进有时候丢步了找原因都找得累死。
伺服电机转速根据大、中、小惯量和品牌不同也不同,常见1500、2000。至于减速机看你带的负载有没有必要,用了减速机就可以减小电机功率,省成本啊
现在国产伺服也像当年变频器一样逐渐成熟起来了,汇川、信捷、台达工业上也用得比较多,其实日本松下、安川性价比也算比较高了,估计两千多点一套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B:
雷赛的还行
从电机到驱动器到运动控制器一套方案都有
我们实验室买过几套
毕业了还有2个人去那里工作

网友:
外资的富士的小功率伺服很便宜,其次施耐德23系列,,再次松下;国内的,白牌(无品牌)伺服巨便宜你得自己去谈拢。。。有品牌的是一般是 汇川、雷赛、众为兴等,中小功率性价比高

网友:
国内没有一家好用的,不解释了

网友:
只是电机的话,你买米格的吧,如果是伺服和驱动,汇川,步科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能用伺服当然用伺服,省心啊,加减速曲线做得差点也不会失步,用步进有时候丢步了找原因 ...

单单750W的伺服驱动能做最低什么价位?国内,有听说过500以内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单750W的伺服驱动能做最低什么价位?国内,有听说过500以内的吗?

500,你还是用变频器吧。

网友:
日本的,国产的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单750W的伺服驱动能做最低什么价位?国内,有听说过500以内的吗?

750W要500以内?还要伺服?你就是买品牌变频器都不够吧

网友:
国内果断埃斯顿啊,用了都说好

网友(2018-06-27):
国产的好用吗?

网友D(2018-09-18):
引用 网友B:
雷赛的还行
从电机到驱动器到运动控制器一套方案都有
我们实验室买过几套

雷赛对比步科的低压伺服怎么样?我看雷赛之前的ac806系列应该都是闭环直流无刷电机,不知道是方波还是正弦驱动,新出的LD5系列写的性能倒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雷赛对比步科的低压伺服怎么样?我看雷赛之前的ac806系列应该都是闭环直流无刷电机,不知道是方波还是正 ...

这个我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能用伺服当然用伺服,省心啊,加减速曲线做得差点也不会失步,用步进有时候丢步了找原因 ...

伺服减速机有啥推荐的吗?????
要那种可以启停频繁的,快启快停。
比如3秒启停1次。

网友:
国产便宜的就不要用了,  省的钱得加倍吐出来,   国产贵的也不要用了   再家店就能没日系,  日系的400W也才2000一套。  国产好的也要1500

网友:
用私服 你还想要省成本?

一套下来 最少2000

不仅是私服电机,减速机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
国内伺服五年前都很渣,近两三年发展算是比较可以了,很多要求不太高的非标和通用机床上都有在批量使用,性能和可靠性方面跟日系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同时受限于材料和生产工艺,小功率的电机尺寸比日系要大不少。好处是便宜,售后响应比较快。

网友:
加不加减速机看你的负责转矩的,速度问题只要不超过你伺服的最高速,基本问题不大。

我去谁挖坟了!

网友(2018-10-18):
国产华大的不错,跟好多厂家配套

网友:
用松下吧,400w的一套也就2000多,比国内贵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