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电机 自锁力矩变小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08):
维修一设备,有一42步进电机,电机驱动器上电,当运行到一定角度(不是靠这个电机运行),电机轴上控制部分重力力矩大时自锁力矩比以前小,锁不住。请问除了换驱动器外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加个减速机

网友A:
加个电磁刹车。

网友B:
确定驱动电流跟以前一样吗?电流没变而扭矩变小了的话,可能电机转子有些退磁了

楼主:
因为是维修而且有一个掉电刹车,利用这个刹车的话要引用驱动信号加线路改线路麻烦,而且不在那个角度42电机正常运转,更换驱动器就好了。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有没有办法增加自锁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驱动电流跟以前一样吗?电流没变而扭矩变小了的话,可能电机转子有些退磁了 ...

自锁力矩比驱动力矩要小的吧,这情况不单在42运行时的,不运行转到一定角度就锁不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磁刹车。

空间有限啊,很紧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锁力矩比驱动力矩要小的吧,这情况不单在42运行时的,不运行转到一定角度就锁不紧了 ...

什么意思,你把驱动电流撤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你把驱动电流撤掉了?

没有,意思是电机转动时力矩够,安装了电机这部分结构旋转没有到特定位置让电机开始动一直转到特定位置都没问题,但在这个特定位置电机停转后靠电机自锁是锁不住的,自锁力矩比以前小了。空间有限,现在是只有换驱动器415b可以解决。有没有其它办法加大这个力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意思是电机转动时力矩够,安装了电机这部分结构旋转没有到特定位置让电机开始动一直转到特定位置都 ...

把驱动器的自动半流功能关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驱动器的自动半流功能关掉就好了

谢谢,只有细分和电流,没有半流开关,自动半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只有细分和电流,没有半流开关,自动半流。

肯定有关闭的呀。如果不能关闭,那就把工作电流设置大一点,使得在自动半流的时候仍然有足够的扭矩

你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驱动器半流造成的,你去找什么刹车,这是走弯路啊

网友:
加高电压最简单,自锁力矩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关闭的呀。如果不能关闭,那就把工作电流设置大一点,使得在自动半流的时候仍然有足够的扭矩

你这 ...

工作电流已经是最大了啊,电压是取系统的电源24V也没法改了。搞不懂是不是驱动器驱动电流变弱了。实在没法就只能换驱动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流已经是最大了啊,电压是取系统的电源24V也没法改了。搞不懂是不是驱动器驱动电流变弱了。实在没 ...

如果能换驱动器,那你就换一个可以设置自动半流功能的

你说的这种情况,不能开启自动半流功能

不过我建议你再检查一下,一般的驱动器都可以设置是否开启自动半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换驱动器,那你就换一个可以设置自动半流功能的

你说的这种情况,不能开启自动半流功能

同意,应该是自动半流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