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U盘的量产是怎么操作的?下图正确否?

楼主(2017-11-08):
直接点开始就可以了?还要进行哪些设置吗?

我的步骤是:

1,先芯片无忧搞主控。

2,下载主控相应量产工具,我下的是MPTOOL1.50,然后就是最上面的操作了,但这个工具没有任何反应,求指导。谢谢

楼主:
如果我的量产工具没下对,求朋友提供一个,再次谢谢。

网友A:
http://www.liangchan.net/soft/se ... &keyword=UD68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liangchan.net/soft/search.asp?act=topic&keyword=UD6809

谢谢您的回复,我用WIN10打开了您给的网站,下载为何显示有病毒呢?

最后在此网站上换了一个页面,出现了UD6810的下载文件,下下来后打开感觉跟前者差不多啊,也是没反应。

网友B:
你的芯片主控型号没有,可以用chipgenius检测看看

楼主:
现在正常了,是不是我下的版本不对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芯片主控型号没有,可以用chipgenius检测看看

请问啥叫主控号?是不是楼主位显示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啥叫主控号?是不是楼主位显示的那个?

知道主控型号,找到对应量产工具才容易成功。如果没有主控型号的好,可能是黑片,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主控型号,找到对应量产工具才容易成功。如果没有主控型号的好,可能是黑片,多试试 ...

楼主位的那个金存UD6809是不是叫主控型号?

楼主:
东芝的隼系列8G盘,可是不知道该用哪个选项啊?头大了。。。。

网友C:
之前折腾过SSK的,既要找到主控,也要找到存储芯片的品牌和型号,对应才能处理,类似按图索骥,图上没有,就搞不了~~~

之前就如算计上没有找到对应的存储芯片品牌和型号,乱选了一个上,1G,搞过之后,会变成很小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折腾过SSK的,既要找到主控,也要找到存储芯片的品牌和型号,对应才能处理,类似按图索骥,图上没有, ...

这个啥都有,貌似没看到相应量产工具啊?

网友D:
量产的软件版本太多了,有一个金士顿32G主控群联2251/7的搞了两天。重最新版本依次往低版本找最后还是成了

网友:
固件净量不要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产的软件版本太多了,有一个金士顿32G主控群联2251/7的搞了两天。重最新版本依次往低版本找最后还是成了 ...

佩服你,有心人。

我的金士顿紫色32G盘,DT101 G2,能在WIN10下显示为U盘,但不能读取。
芯片无忧显示为:
逻辑盘符  :  G:\                      此分区容量:  0.0G
设备ID    :  VID = 13FE     PID = 3E00
设备序列号:
设备版本  :  1.00

设备制造商:
设备型号  :  2267 PRAM
当前协议  :  USB2.0
输入电流  :  50mA

分区系统  :                           是否激活  :
是否对齐  :  未对齐,为提升性能建议你对齐扇区

芯片制造商:  群联(Phison)
芯片型号  :  PS2251-67
固件版本  :  01.01.10      固件日期:  2011.11.26

工具下载  :  http://www.upan.cc/tools/mass/Phison/
系统版本  :  Windows 8 Professional
更新状态  :  当前版本为最新版!

但用这个量产工具START为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佩服你,有心人。

我的金士顿紫色32G盘,DT101 G2,能在WIN10下显示为U盘,但不能读取。

update刷新一下呢,看你的截图软件都没有读出优盘信息。不行把出来再插下

网友:
才是一个优盘,看量产内容,对应设置信息。然后同一个主控,还有不同flash对应的工具或者说量产信息不同。12年我diy第一块ssd时,清空,配置,跳线,搞了半个月。。。

网友E:
要先找到U盘主控的型号  然后就是这个型号要有量产工具流出到网上有得下,剩下的事情就是分分钟的配置和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先找到U盘主控的型号  然后就是这个型号要有量产工具流出到网上有得下,剩下的事情就是分分钟的配置和量 ...

阁下能否把俺这个U盘的工具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阁下能否把俺这个U盘的工具贴出来:

3S6698量产工具     很多人等了很多年      都没有这个工具      当然 我自然也不会有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用WIN10打开了您给的网站,下载为何显示有病毒呢?

电脑装的什么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