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一个64Mbit SOP8封装的SPI SRAM芯片

楼主(2017-11-08):
话说,现在的电子系统应用,对SRAM要求越来越高,单片机或ARM内部的RAM越来越不够用。
现在国外这家 Vilsion Technology 公司推出的 64Mbit (没错!是8MB)SPI 接口的SRAM芯片VTI7064 就是这么牛。
这样的IC用途一般是: 数据采集或信号处理过程的缓冲,MCU远程升级的数据备份和缓存等等。

PDF规格书在此:

网友A:
8MB的SRAM,天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B的SRAM,天价吧?

含税17点,大概15元左右,比32KB或者64KB的 SPI SRAM性价比高多了。

网友:
没有价格吗?  推荐也要值得!不然就是广告。

网友B:
配合有QSPI的ARM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映射到地址上指针操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配合有QSPI的ARM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映射到地址上指针操作了?

慢啊。适合用于需要频繁低速读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啊。适合用于需要频繁低速读写的地方。

该IC支持QSPI模式,速度更快了。
Clk Speed(MHz):  20/133 MHz(SPI/SQI)

网友:
有没有并口的?

网友:
有实物吗?谁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啊。适合用于需要频繁低速读写的地方。

也不慢啊,又不能跟带ddr的高端处理器比,只要跟常见的那些带sdram控制器的小arm比就行了。最高104兆的qspi,也就是52兆字节,真不慢了。很多sdram也就跑在60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含税17点,大概15元左右,比32KB或者64KB的 SPI SRAM性价比高多了。

你代售吧。这个东西很新。
如果需要很大的存储空间,对标SDRAM, 这个价格还可以接受。

网友:
好东西,赶紧出个DEMO和例程测试一下

网友D:
不错,8片400MB可以做32兆16通道数据实时采集200MHz

网友:
有应用例子发出来不?

网友:
供货稳定,价格合理的话。可以用

网友E:
这个怎样挂多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样挂多片?

一般都只能通过/CS 引脚进行片选。

网友C:
什么时候到货?我要尝尝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到货?我要尝尝鲜

大概本月25号。。 初步到货500 PCS
另外还有2款,分别是256Kbit 和 512Kbit, 不过性价比没这个64Mbit的高。但某些场合,还是小容量点的SPI SRAM划算。

网友:
这种芯片其实早就有了,,,只不过一直没推广开

网友:
64Mbit SOP8封装的SPI SRAM芯片

网友:
申请样片试试。

网友F:
这正是我想要的,因为我要缓存图片。。我搜过百度,一大把公司做这个,有一家上海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8片400MB可以做32兆16通道数据实时采集200MHz

要好多个脚链接  赶上并口了

网友:
这种芯片不错,应该有机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正是我想要的,因为我要缓存图片。。我搜过百度,一大把公司做这个,有一家上海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买 ...

已经到货。 欢迎大家“品尝“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5129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到货?我要尝尝鲜

已经到货。

网友(2019-11-13):
是我想用的资料,下载看看

网友G:
最近需要扩SRAM,了解了一下这颗料。某商城上售价,含税还是 15.xx 元,找供应商报价是 1美金左右,性价比超高的 SRAM 了,甩  ISSI 的好几条街,速度也快,英尚的内存质量也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需要扩SRAM,了解了一下这颗料。某商城上售价,含税还是 15.xx 元,找供应商报价是 1美金左右,性价比 ...

哇塞,价格相差这么大啊!

另外,这个SRAM芯片的SPI接口读写,有程序范例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塞,价格相差这么大啊!

另外,这个SRAM芯片的SPI接口读写,有程序范例可以参考一下吗?  ...

没有,我们还在选型,未必用得上的。

网友(2019-12-13):
LY68L6400一样的容量3块多

网友H:
看到这里了,我请问一下,LY立扬的谁有其他购买渠道,我选了一款并口的,可能可能比较偏门,找不到在哪里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这里了,我请问一下,LY立扬的谁有其他购买渠道,我选了一款并口的,可能可能比较偏门,找不到在哪里买 ...

顺藤摸瓜啊,从官网去找他们的代理商。
一般上来说,代理商的批量价格比电商(样品、小批量为主)划算多了。

网友:
64Mbit SOP8封装的SPI SRAM芯片 留个爪,也许会用到

网友:
64Mbit SOP8封装的SPI SRAM芯片 15-20元

网友(2020-04-22):
SPI RAM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