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lwip 中netconn 与 socket 、raw 编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1-08):
请教下, lwip 中netconn 与 socket 、raw 编程有什么区别?

如果使用 ucos 或者是 freertos 系统的话,一般使用哪个比较好 ??????

网友A:
我的项目STM32F407+LAN8720 跑FreeRTOS采用socket接口,socket是BSD标准相,个人觉着这个相对直观一点,其余的方式有点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项目STM32F407+LAN8720 跑FreeRTOS采用socket接口,socket是BSD标准相,个人觉着这个相对直观一点,其 ...

你好,我现在准备使用 lan8742 + FreeRTOS(V9.00) 版本的,不过正在捣鼓中,

那我也使用 socket

网友:
喜欢上层编程用socket,喜欢底层编程用raw。sokcet最终还是调用raw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准备使用 lan8742 + FreeRTOS(V9.00) 版本的,不过正在捣鼓中,

那我也使用 socket  ...

sock很爽,raw的回调蛋疼啊

网友B:
socket 好像需要os支持,裸奔都是raw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cket 好像需要os支持,裸奔都是raw

我目前使用的是 FreeRTOS 系统,socket 捣鼓中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cket 好像需要os支持,裸奔都是raw

正确选择,socket得带os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确选择,socket得带os才好用

我们带os也是用raw,十年前开始用了,当时socket不稳定,现在应该很稳定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带os也是用raw,十年前开始用了,当时socket不稳定,现在应该很稳定了吧!

其实用raw是最好的,单片机上多个sock封装没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raw是最好的,单片机上多个sock封装没必要的。

为什么没必要  socket 接口兼容  应用程序移植方便啊

网友(2021-10-24):
socket 需要耗费很多RAM资源,如果不需要收发大量数据的话Raw很合适,封装之后不用处理多个buffer连接,简单来说要省事就多耗费资源

网友D:
netconn 是 socket吗 还是 raw

网友E:
socket里面有死等函数,最好使用操作系统,connect你就跑状态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netconn 是 socket吗 还是 raw

据我目前的认知,socket 最终调用的还是 netconn 相关的函数,raw 是单独的接口函数

貌似可以认为 netconn 是重新封装后就编程了 socket 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cket里面有死等函数,最好使用操作系统,connect你就跑状态机就行了

我目前使用的是 socket + os ,目前貌似运行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目前的认知,socket 最终调用的还是 netconn 相关的函数,raw 是单独的接口函数

貌似可以认为 netco ...

是的,socket就是封装了一下,可以等待返回成功还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