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后发现个别元件颠倒或者旋转90度,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7-11-09):
维修故障产品时,发现个别有二极管颠倒,或者电感旋转90度的现象,这种情况是贴片机的问题还是元器件出场包装时就是放反的?

网友A:
电感或者二极管没注意,但是见到过编带里的贴片电阻正反方向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或者二极管没注意,但是见到过编带里的贴片电阻正反方向都有的

电阻这种无极性原件,正反都无所谓。关键二极管搞反或者电感旋转90度就跟短路一样,一下烧一片元器件。

网友:
几乎是贴片机的问题了,二极管、电感编带封装同时出错的概率太小了

网友B:
后期人工补放出错的概率更大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期人工补放出错的概率更大些。

我能说我这手焊一批板子,其中一个电感被摆90度了吗!!花了我俩小时才发现电感

网友:
之前批量产品里的确发现个别二极管极性反了,而且还有上下反的。我感觉是元器件编带的问题。数量很少,没有深究。

网友:
多半都是 贴片机的问题

网友:
没有视频识别的缺点

网友:
肚子朝天的呢?

网友:
旋转90 这种故障是很罕见的.
. 送料不稳定, 零件跳跃
. 取料的时候,抓取不稳,相机识别错误
. 零件间距很小,零件相撞了.
. 手工放零件.歪歪了.
. 锡膏刷歪了,零件被锡膏融化后啦斜了.

反了180 经常有.  基本都是0度问题导致
肚子朝天.经常有.  飞达送料不稳就会四脚朝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能说我这手焊一批板子,其中一个电感被摆90度了吗!!花了我俩小时才发现电感 ...

是啊,这种二极管反了,或者电感90度旋转之前根本没怀疑会出这样的问题,找了半天原因,几乎相关元器件换过来遍了都没解决,最后才发现是料贴反了。尤其电感90度相当于短路,上电就烧DC-DC的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种二极管反了,或者电感90度旋转之前根本没怀疑会出这样的问题,找了半天原因,几乎相关元器件换 ...

你用那种内置过流保护的器件就不会烧了。我是查一路5V转3.3V时发现电压慢慢从4V掉到2V以内,找了俩小时无果,换了几个芯片,最后才无意中比对时发现电感长得不太对。。

网友:
转90度的没遇到,放反的有不过很少,一般是补焊弄反的,批量弄反的话你还是给贴片厂弄根上吊绳吧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出现
我两个板子都贴错方向了
不管怎样,嘉力创是我至今用到最好的最值得信任的供应商了.

网友:
提供样板机,或图片,减少smt错误,也就是确认板,不如坦电容一道杆,和二管,电极反的,楼主拍照上来啊,90度,大多识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