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贴,有谁有现成的大功率半导体激光驱动方案。带价来【6楼: 楼主将被封锁ID】

楼主(2017-11-09):
我最近需要定制一个大功率的半导体激光驱动。

不知道坛内英雄是不是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我这个半导体激光管的功率输出功率是60w,输入功率120W,

也就是说这个定制的激光驱动的输出功率至少达到120w,另外需要功率连续可调。

如果你有现成的方案,或者做过类似的设备,请报价给我。

网友A:
是LD吗?LD一般是恒温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LD吗?LD一般是恒温调电流.

是的,有方案么?

网友B:
电流多大?调整功率是电位器还是程控的?

网友C:
50%的效率 够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哗众取宠的标题“英雄贴”。

楼主必须48小时接受处罚:  封锁ID一个星期。

老大,sorry啊。我是真的实在找不到人了才写了英雄帖。

我在宁波至少找了4家做电源的公司,都找不到能够做这个电源的。

有两家公司都说能做恒流源。但是没有做过激光电源。

然后想到这边人才多,只有有胆识的英雄才能接此重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哗众取宠的标题“英雄贴”。

楼主必须48小时接受处罚:  封锁ID一个星期。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下次不这样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多大?调整功率是电位器还是程控的?

10A 左右。程控的,有没有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的效率 够高的

差不多50%不到一点。有没有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