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个128开发板,谁认识哪家的

楼主(2017-11-09):
以前剩下的开发板,应该有2年以上了,不知道哪家的,麻烦谁帮看看,哪家的,好要一下资料,重新利用起来,先谢谢了
如果发这里不合适,麻烦版主移动到合适板块,或者删除吧

网友A:
板子上面网址都是全的,不用问吧

网友:
第一个图片里,有网址。

网友:
直接看PCB走线和丝印就能用了。这么简单的板子,不需要资料了

网友:
板子不复杂啊,自己跑跑线路也就出来了!那个网址只留了个网盘,好象都是开发软件,没找到板子相关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板子,万用表导一导原理图就出来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原理图什么的,看看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面网址都是全的,不用问吧

这粗心的,哈哈,谢谢了

网友B:
我是瞎了吗?我咋没有在第一张图里看到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瞎了吗?我咋没有在第一张图里看到网址。。。

按键上面,DDC-128B下面

网友C: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

我原来也有一块,卖了

网友:
这个开发板很早的了,AVR是一去不复返了

网友:
谁上传下哇

楼主:
估计是太早了,网址里没找到资料

网友D:
比较好奇M128七点钟方向的U1,目测SOT23封装的DAC。
LZ能给个大图看看印字么....

顺手看到了以下几个功能:
按键+流水灯、数码管、蜂鸣器、RS232、1602+12864、
ADC+DAC、ISP+JTAG、USB/9V供电+反接保护、独立光耦、
增强复位(图中D9/R23/C8)、稳定AVDD(图中L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瞎了吗?我咋没有在第一张图里看到网址。。。

www.ismcu.com   不是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芯片性价比太差了

楼主(2018-01-26):
引用 网友D:
比较好奇M128七点钟方向的U1,目测SOT23封装的DAC。
LZ能给个大图看看印字么....

抱歉,没注意到您要看细节,赶紧发上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没注意到您要看细节,赶紧发上来

感谢楼主还惦记着这事

查了查这个是 DAC7512,单路12位轨至轨 DAC 片子,最高加载速度大约 100kSPS,2.7-5.5v 供电。

片子不算老,也是个挺精巧的玩意。附上 TI 版本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还惦记着这事

查了查这个是 DAC7512,单路12位轨至轨 DAC 片子,最高加载速度大约 100kSPS,2.7 ...

谢谢,下载看看,挺精巧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