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USB的最便宜STM32有什么型号?

楼主(2017-11-09):
如题,求推荐,除了USB和I2C都不需要,我打算做个USB自定义键盘鼠标

网友A:
下载个ST Finder软件,就可以筛选出来了,带内置USB晶振的是STM32F042系列,不带内置USB晶振的是STM3207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ST Finder软件,就可以筛选出来了,带内置USB晶振的是STM32F042系列,不带内置USB晶振的是STM32070系 ...

非常感谢!不带USB晶振的是不是必须外接晶振不能用RC?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带USB晶振的是不是必须外接晶振不能用RC?

内部系统RC不准,受环境影响漂移大,内部USB晶振型号在USB通信过程中同步校准功能,我最近也是找低价USB MCU,之前用的C8051F320,移植在涨价,从最初的6块,现在涨到9块,受不了了

网友:
但带内部USB时钟的型号也不便宜,优势不明显

网友:
关注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系统RC不准,受环境影响漂移大,内部USB晶振型号在USB通信过程中同步校准功能,我最近也是找低价USB  ...

CH551G 1块钱的USB单片机 免晶振

网友:
> 增强型E8051内核CPU,速度比标准MCS51快8-15倍,特有XRAM数据快速复制指令;     > 内置14KB Code Flash、2KB BootLoader,支持USB和串口ISP;     > 内置1KB XRAM和内部256B iRAM;128字节DataFlash,支持字节方式读写;     > 内嵌6通道电容检测模块,最多支持15个触摸按键,支持独立定时中断;     > 内嵌USB控制器和USB收发器,支持USB2.0全速和低速主机或设备模式。支持最大64字节数据包,内置FIFO,支持DMA;     > 支持USB Type-C 主从检测,控制或配置电源供应水平,实现Type-C电源管理功能;     > 提供3组定时器/计数器,支持2路信号捕捉和2路PWM输出;     > 提供2个全双工异步串口,都支持高波特率通讯,UART0为标准MCS51串口;     > 提供1个SPI通信接口,内置FIFO,支持主/从模式;     > 提供4通道8位ADC模数转换器,支持电压比较;     > 内置24MHz时钟源和PLL,也可选择外部晶振;     > 封装:TSSOP20、MSOP10和SOP16; 开发资料   程序下载方式:USB接口或串口下载 1、CH554DS1.PDF (CH554的技术手册) 2、程序下载软件,WCHISPTool_Setup.exe 3、CH554示例程序(C语言)   4、CH554开发板原理图及PCB图

网友C:
本来觉得便宜,用的STM32070F6,结果没货,就换成04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551G 1块钱的USB单片机 免晶振

看了资料是够便宜但是我找不到如何和USB接线的电路示例呀?另外SDK哪里可以得到,否者自己写USB协议可是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资料是够便宜但是我找不到如何和USB接线的电路示例呀?另外SDK哪里可以得到,否者自己写USB协议可是 ...

官方资料里有电路图和USB示例

网友:
WCH的 CH55X 价格上可以秒杀STM32,性能够楼主用了

楼主:
看到资料了,要搜CH554才有开发资料

网友D:
CH558 也不错,比CH551~4 好,因为资源多些,而且支持USB Full Speed. 1K不含税大概是3.X
而如果不想写固件,可以直接用免驱的USB HID芯片 CH9326 、CH9328 (UART转USB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558 也不错,比CH551~4 好,因为资源多些,而且支持USB Full Speed. 1K不含税大概是3.X
而如果不想写固件 ...

谢谢,那几个芯片看了,好像只能转键盘,不能鼠标,而且我还需要I2C读外设

网友:
便宜USB应该还是算沁恒吧

网友:
STM32带SUB的都不便宜,而且现在也不好找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来觉得便宜,用的STM32070F6,结果没货,就换成042了。

070你用的外部晶振还是内部RC?

网友:
CH系列似乎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0你用的外部晶振还是内部RC?

外部晶振。

网友:
stm32f042f6p6

网友:
stm32f102c6t6

网友:
GD32F150 不到3软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