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本人画的PCB有啥特点?

楼主(2017-11-09):
老板要求PCB看起来感觉像日本进口的那样。。。
加了一点日文,老板说少了,看起来不像

楼主:
擦,,,别歪楼

网友:
丝印用暗黄色....

网友A:
阻焊用墨绿色,亚光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焊用墨绿色,亚光那种

这个可以有,拆过几款国外产品,PCB都是亚光的,看起来挺不错

网友:
板上弄一些不规则形状的白色液体状丝印.?

网友:
合格的二楼

网友B:
拆开你办公用的  epson、hp、等打印机,拿里面的pcb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家用的打印机很多都是国内设计的来着,拆开一些老式的日本产工控产品,可以略知一二。

网友:
单层纸基板,飞铁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你办公用的  epson、hp、等打印机,拿里面的pcb看看就知道了。

现在很多都是国内这边设计生产的了

网友:
拆过几台安川的驱动器
看着很普通就绿色PCB没啥特别的

网上找点拆机图模仿呗

网友:
你自己看看吧~  这是丰田卡罗拉上的电池管理系统的板子,应该是日本人设计的。
可以看出一些风格,他们的过孔都不喜欢盖油,还有元件位号丝印等一般没有,除了有极性的会丝印标注方向~

网友C:
IC全部抹掉丝印了?

网友D:
搭车问一下,过孔不盖绿油有什么好处?我一个客户说过波峰后这样的过孔上锡了,板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全部抹掉丝印了?

不是  是PCB  丝印层一般没有。  IC 应该是刷了 三防,要看勉强能看到型号。
日本人的板子还有一个特点,板子上的器件大到主控芯片,小到电阻电容,基本都是日本货,很难见到用国外的物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一下,过孔不盖绿油有什么好处?我一个客户说过波峰后这样的过孔上锡了,板更可靠 ...

不是很懂,有专家说明吗?

网友:
1、哑光绿色
2、删掉丝印
3、如果需要标注放在顶层或底层
4、过空普遍选大一号的
5、一定要用挤线功能,即使整个板走线很空,也要有一些看着是挤出来的,而不要手动调的间隔很均匀那种

网友:
还要用用日本品牌的芯片

网友F:
说不一定现在很多日本产品都是中国人画的PCB。

网友:
文件名后缀改成“.avi”格式!

网友:
二楼古二真。。。

网友:
丝印 made in japan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不一定现在很多日本产品都是中国人画的PCB。

确实有画过的~~

网友:
就清楚没丝印,还有,全TM是日本料

网友:
蛮多电工在JP画板的,用的CR8000,ZUKEN。

网友:
拆单反,MD ,磁带随身听 看看,首先是 PCB 都很薄,以前不懂的时候总以为日本人太节俭了。

网友:
要有AV.才能感觉像日本进口.

网友:
之前代工日本的PCB用黑色和白色油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板子上画个初音未来龙猫樱桃小丸子啥的

网友G:
分享几张日立的板子,汽车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享几张日立的板子,汽车上的。

这个看着布局跟BOSCH一样,DENSO的板子感觉乱乱的

日本板子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全都用日本芯片

网友:
LS才是真理,日本板子上各种稀奇古怪的IC,很多都只有一两行数字,也不知道哪里搞来的~

网友:
请日本人画。
不过你的料要不要用日本的?

网友:
过孔都不喜欢盖油 +1

我看好多日系的pcb都是不盖油的

网友:
日本人管layout叫art work,这是中国电工的心境吗?老实讲日本人的这个观念一直是我学习的方向

网友H:
我也来一张 日本电饭煲的电路图,原装日本产,购于日本。

网友:
细节,细节,细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来一张 日本电饭煲的电路图,原装日本产,购于日本。

“高压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压注意”???????

是的呀,这是日语呀,这里是AC DC 部分,非隔离 MIP9E01  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来一张 日本电饭煲的电路图,原装日本产,购于日本。

无铅工艺,说不定是国内做了出口到日本,你再给买回来了。板子可能中国人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很懂,有专家说明吗?

过孔盖油一般不特殊处理无法做到安全绝缘,时间久了过孔的孔铜会有腐蚀断孔,开窗后波峰焊接后孔被填充焊锡,避免了断孔问题。

网友J:
我们的给日本产品画pcb,按日本要求画,autocad手绘图,元件都没丝印。日本工程师还说了些layout注意事项,和经验,当初确实不知,比如要注意pcb玻璃纤维走向对信号影响

网友:
就是全部都用日本零件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的给日本产品画pcb,按日本要求画,autocad手绘图,元件都没丝印。日本工程师还说了些layout注意事项, ...

能分享下?

网友:
俺也上一张日本NF的LCR里面的板子,PCB布局本身貌似也没啥日本风格,不过板子上所有的直插元器件都笔直地站着,俺服气!

网友:
前段时间特别喜欢对讲机,这个是建伍对讲机TK3107的内部图
当时想调频率来着,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的给日本产品画pcb,按日本要求画,autocad手绘图,元件都没丝印。日本工程师还说了些layout注意事项, ...

所谓玻纤效应 10度  15度走线是吧?  AUTOCAD手绘是真蛋疼.CADENCE一个菜单搞定.

网友:
新版邯郸学步。如果是想演日本工程师,当我多嘴。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分享几张日立的板子,汽车上的。

整车控制器对吧,好熟悉的感觉

网友:
我之前拆日本汽车电子部件,其特点与LS几位有相似感觉
1 电子元件清一色日本品牌 很少国外的部件
2 过孔不喜欢塞油
3 不喜欢用丝印
4 电阻大小封装差别大(裕量很足)
5 绿油颜色偏白 (不晓得是不是放太久了)
6 铜皮分割比较多

网友:
板子上写上Made in Japan

网友:
引用 网友K:
整车控制器对吧,好熟悉的感觉

是科雷傲上使用的发动机控制单元。

网友:
这个简单啊。 根你们老板说:要到日本去出差。在日本重新画板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我们的给日本产品画pcb,按日本要求画,autocad手绘图,元件都没丝印。日本工程师还说了些layout注意事项, ...

能分享下注意事项和经验吗?

网友:
家电上那种单面板比较有代表性。
每家公司的pcb都有自己的特点,哈哈,特别是sony公司,过孔喜欢超级小,线超级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不一定现在很多日本产品都是中国人画的PCB。

说的太对了,笑而不语   我以前在日本企业做过。 布局整齐划一,QFP封装45度,两边有脚的SOP,贴片电阻电容一个方向。 板边5mm不得放器件。
铺铜不能灌,手工画, 过孔一定要开窗, 电源与地过孔必须两个以上。过孔只能一种,板不能导圆角,只能45度倒角。这是基本规则,对了,用的是PADS,对字体没有特别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分享下注意事项和经验吗?

谢谢你的关注,大多都和外面大家常见问题,有些是关于我们自己产品的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