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无信息死机,如何追查?

楼主(2017-11-09):
如题,内核无信息死机,串口和心跳灯不工作,但是屏幕正常显示(说明LCD控制寄存器正常,部分内存区域也没有污染)。
调低DDR速率会大大降低出现概率,但是原频率使用memtest可以通过。而且DDR超频的死机现象是屏幕也不显示。
由于没有任何oops信息,无法调试,请教下有无什么方法可以追查?

网友A:
把cpu主频降低一点,看上去像是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pu主频降低一点,看上去像是供电不足。

电源电压很稳定

网友B:
是否是CPU温度过高?猜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CPU温度过高?猜测的

死机时间不固定,有时候开机就死,有时候放一晚死机。温度不超过50度。

网友:
看描述像硬件问题啊

网友:
是啥内核呢?

网友C:
什么平台,哪个版本的内核?

网友:
信息量太少了,具体什么平台,什么版本的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平台,哪个版本的内核?

cortex-a7,4.13

网友D:
内存不稳定,降低频率使用。memset这种测试通过不代表内存就一定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不稳定,降低频率使用。memset这种测试通过不代表内存就一定稳定。

降低到100M左右确实会大大降低发生概率,但是还是会发生。正常工作频率可以到400M。
除了memtest外还有什么工具可以更好地测试内存?以前调试内存时序参数一般就用memtest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