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请推荐一款高温AB结构胶,环境温度实测230度

楼主(2017-11-10):
请推荐一款高温AB结构胶,环境温度实测230度。
长时间正常工作温度在230座左右,由于胶水会灌装在不锈钢腔体内,所以考虑到这一块,温度最好能耐温270度左右  最保险。
AB结构胶是 灌装传感器 使用的。
请推荐一款   供货充足的   品控好的  耐高温胶水。

网友:
既然是灌封传感器,考虑硅胶试试,或者很细的石英砂

网友A:
环氧树脂可以吗?

网友B:
环氧树脂肯定不行,考虑硅胶或硅酮,硅酮我记得有能耐500度的但忘了规格了.

网友:
270度?水泥行不?!

网友C:
淘宝关键词“发动机 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可以吗?

耐高温的 就可以的   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关键词“发动机 胶”

谢谢  我找找看看   能长期24小时(由于这一部分的不锈钢构件,长期会在高温环境下)  耐高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肯定不行,考虑硅胶或硅酮,硅酮我记得有能耐500度的但忘了规格了.

哈哈   我搜搜看看  最好帮能 想起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找找看看   能长期24小时(由于这一部分的不锈钢构件,长期会在高温环境下)  耐高温吗? ...

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A:
是什么使用环境,老式的电水壶有胶木的,也有硅胶圈的,就是白色这种硅胶圈, 太阳能上面就用硅胶圈,不知道他们这是什么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使用环境,老式的电水壶有胶木的,也有硅胶圈的,就是白色这种硅胶圈, 太阳能上面就用硅胶圈,不知 ...

你好    是一条产线上的印刷加温炉   他们有温控系统   温度可以控制在220-240  之间。
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
搜索 铸工胶 。

网友D:
20多年前曾经用过504双组分胶水粘内热式电烙铁的那个钢管外圈的胶木,后面电烙铁用了好多年,几年前回老家,还在抽屉里看到过:p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多年前曾经用过504双组分胶水粘内热式电烙铁的那个钢管外圈的胶木,后面电烙铁用了好多年,几年前回老家 ...

谢谢   这个我也用过  印象中记得这款504A   耐高温120度左右

网友:
去omega官网上看看,OB-200双组分的,可耐温到260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