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间距的FPC连接处容易断裂,是FPC工艺还是设计原因

楼主(2017-11-10):
下图这种0.3间距的FPC,会在图中红色线那里,铜断裂开,导致FPC断路,比例在2%~3%

看了一下没有问题别人家的产品,也是这样设计,如下图。

不知道原因,反面都有加强板0.2mm

以前喜欢按照下图设计,但有时客户要求上面这样的:

这个是材质问题还是  设计上可以做那些优化?

网友:
FPC几乎是不能受力的,一旦焊接或者压紧之后,须固定好,保证FPC段子不能再受任何力

网友A:
指定用压延铜基材,做菲林时注意基材压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用压延铜基材,做菲林时注意基材压延方向,

这点我也是很郁闷,现在的供应商都不做压延同,都用电解铜,我也是没解啊

网友:
主要是制造问题(工艺、材质等)
如果是弯折次数不达标,则除了制造问题,设计问题也很大。

网友:
我觉得我在x宝买的几块钱一条的线,回来拿剪刀剪好都比你的线耐用。不过插拔5次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