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计量的flash存储,一般怎么做

楼主(2017-11-10):
像累计流量,累计的运行时间,存到flash里一般怎么做,每分钟或每5分钟,刷一次FLASH?

用的是nandflash,不考虑用文件系统

网友:
开一页的flash大小,比如4k一页,你就开一个4k的页专门存流量,从0开始,擦除后都是FF,写入你的数据,下一次再写入1位置,始终是最后一个非FF的数值有效,写满一页全擦重来

网友:
猪八戒项目?

楼主:
不是八戒网的项目

公司的项目遇到存储累计

网友:
楼上说的一页循环写的方式不错
之前用EEPROM/模拟EEPROM都是算着可擦写次数来定时保存的

网友A:
一片都擦成FF,然后一个个往后写0。然后循环累积。寿命绝对够用了。

网友:
弄一个后备电源   ,掉电在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片都擦成FF,然后一个个往后写0。然后循环累积。寿命绝对够用了。 ...

要是你刚擦,又没有来的急定就死定了,掉电保存,或铁电存储器,上面用的方法也可以,注意掉电的问题,要备份和校验,程序复杂点

网友:
你应该看看PLC的掉电保持电路

网友B:
我是在掉电瞬间保存的,像avr那样快,像2楼那样也不错,stc就不好玩了,每次存储时会暂停,如果是液晶屏的还好,看不到,要是动态数码管,就不好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掉电瞬间保存的,像avr那样快,像2楼那样也不错,stc就不好玩了,每次存储时会暂停,如果是液晶屏的 ...

需要掉电保持电路配合啊,要不然也是干瞪眼啊。
你用的多大电容啊?

楼主:
想起一个关于nand flash,  bit位发生变化时才影响寿命,0--1或1--0,是这样吧?

那么用2楼的方法才能延缓寿命,因为只有写入的位置才发生bit变化,其他位置都是FF

网友:
二楼的方法如果能够解决有效数据里也有0xFF的问题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需要掉电保持电路配合啊,要不然也是干瞪眼啊。
你用的多大电容啊?

我是用变压器供电的
电容要看你的后级消耗情况了
我的消耗在5V端小于300MA,电源用34063的,变压器输出15V功率2.5W那种。电容1000uF就够用了。STC一次保存4个字节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变压器供电的
电容要看你的后级消耗情况了
我的消耗在5V端小于300MA,电源用34063的,变压器输出15 ...

直接220V进变压器,然后做简单的半波整流,再进34063吗?这样稳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八戒网的项目

公司的项目遇到存储累计

如果写入频率较高,时间较短,建议铁电。
我现在是觉得铁电虽然贵个3、5块,但是真的好用啊。
不管是实时记数也好。。还是作为中转站也好。。太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220V进变压器,然后做简单的半波整流,再进34063吗?这样稳定吗?

怎么是半波整流?
全波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是半波整流?
全波不行吗?

网友:
用NAND 不用文件系统,遇到坏块怎么办?

网友:
我用两个存储扇区,循环干,第一个一次写一个,写满了写第二个,第二个写满了擦第一个写第一个…

网友:
是不是需要一个地方记录写到哪了,要不掉电或者看门狗复位后   怎么知道网哪写

网友:
每一条记录都以全0字节结束就可以查找上次写到哪了

网友:
将数据里的FF用转义字符表示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八戒网的项目

公司的项目遇到存储累计

用一页来做循环储存,同时存地址标志位,开机读一整页,然后在找最高标标志为地址。

网友:
可以使用bcd码保存数据,像流量计之类的保存的是阿拉伯数字,一个字节保存两位十进制,没有ff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