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手看看这只DCDC芯片是什么型号。用在鼠标上的

楼主(2017-11-10):
(图片)

网友A:
哈,找到一个兼容的,竟然还真有这么做的芯片,通过SW脚给片内供电,再通过体内二极管直接输出。ACE707C,最低0.9V输入,看上去的确是鼠标里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找到一个兼容的,竟然还真有这么做的芯片,通过SW脚给片内供电,再通过体内二极管直接输出。ACE707C, ...

网友B:
普通的升压DC-DC,如QX2304或者QX23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升压DC-DC,如QX2304或者QX2306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