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测试过程中 传导抗干扰测试不通过 求助

楼主(2017-11-10):
设备所有项目都通过了  包括EFT 静电  传导发射,最后一项传导抗干扰出了问题。  设备通过CVBS给监视器传输图像信号,过传导抗干扰的时候 当频率达到15M-17M的时候,图像画屏严重。   设备是别家的设备 主板跟监视器都是别人做的。现在设备上的CVBS莲花头的外壳是跟机箱直接固定的,CVBS莲花头的信号地同样也跟外壳相连。

其他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并过104的电容,仍然无解   大侠们帮忙分析分析。 干扰是从电源线上打过来的

网友:
电源上磁环

楼主:
扣过磁环 并且绕了一圈 无效果

网友:
1uf/100V---47uH以上功率电感---1uf/100V

网友:
电源加滤波器试试,

网友A:
安规电容和滤波器换一下

网友B:
传导抗干扰, 要在电源上加磁环。
要找对磁环,上次去emc实验室,测试人员和我,一个做视频的为过这个测试加个磁环,那个磁环要20多块钱。
具体是什么磁环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测试就给测试设备电源施加干扰信号。
所以目前来看,只能是在电源加滤波,把干扰信号衰减掉。

备注:修改错别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导抗干扰, 要在电源上加磁环。
要找对磁环,上次去emc实验室,测试人员和我,一个做视频的为过这个测试 ...

最近在用日本TKK的磁环做试验,效果确实好,价格确实贵!

网友C:
不加磁环我认为完全过不了,不加点成本哪能让你轻松通过,被坑过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规电容和滤波器换一下

更换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磁环我认为完全过不了,不加点成本哪能让你轻松通过,被坑过的路过

磁环那天试过一个  可能参数不对  没有效果,回头我换些参数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导抗干扰, 要在电源上加磁环。
要找对磁环,上次去emc实验室,测试人员和我,一个做视频的为过这个测试 ...

看来确实只能从磁环跟电源滤波上想办法了

网友:
传导不过,用锰锌磁环试下?低频效果好

网友D:
传导抗干扰就是CS测试么?

网友:
磁环需要多绕几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导抗干扰就是CS测试么?

是CS测试

网友:
可以试一下,软件上动态不停更改刷新频率。
之前有一款项目这样改后通过测试

网友:
外部加一个滤波器试试

网友:
同轴的外皮不接机壳不行吗

网友(2018-03-12):
过了吗?最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8-04-14):
之前测试,工作频率与干扰信号频率成整倍数关系时,比较容易受到干扰,最后“跳频”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