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辨别这俩ATMEGA8L是正品吗。

楼主(2017-11-10):
剪脚的是我以前买的,没剪脚的是新买的,咋看着不踏实啊

392320

网友:
从图片上看应该是真的,这个型号我还有一些库存

楼主:
哦,上面的没用过,看着一点质感没有,所以心里不托底啊,谢谢回复。

网友:
我咋觉得剪角的没质感呢

网友:
这个大不了就是二手货,会有假冒的吗?

网友A:
Arduino这么热门 AVR会有山寨货也不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duino这么热门 AVR会有山寨货也不意外

AVR有山寨货?
正品肯定是的,至于是不是全新,翻新,散新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只有翻新和散新,要么能用,要么不能用。假冒不太可能了。

楼主:
剪脚的是麻面,有光泽感,是力创以前买的,没剪脚的是淘宝的,是光面的,

网友:
这型号出来都快20年了,技术早就落后了,没有多少人用,没必要假冒的

网友:
这个我就在淘宝买,感觉也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朋友买过一批M8,某些字节是写不进数据。总是校验出错。

网友:
AVR 本来就是老玩意了,这个 L-8PU 后缀更是 AVR 当中的早期产品,时钟最大8M,现在买的话可以肯定就是翻新,但不影响使用。
我前阵子买一堆 M48V 也是成片的翻新,而且脚都锈了,但工作、功耗都很不错,玩玩也就是了。

买 AVR 的话还是用 A 版本的吧,例如 ATMEGA8A-PU,这个时钟速度、整片功耗、翻新度都还不错。

网友:
感觉像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