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固件版本为22.5.11.14 K2路由器还能不能刷固件了

楼主(2017-11-10):
最近刚入手一个新的K2路由器用来测试,固件版本为22.5.11.14,试了很多办法降级刷其他固件都是提示非法固件,配置文件错误。难道现在官方屏蔽了?有没有解决办法的?

网友A:
没啥不行,直接上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不行,直接上编程器

讲真,没其他固件可刷了吗

网友:
对,直接拆SPI FLASH,用JLINK V9刷.   我原来买的也是什么版本来的,软刷搞不定,拆芯片很快搞定。

网友B:
转贴 数码之家 斐讯K1 V22.4.2.15 用JLINK V9硬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08385

家里老路由不稳定,撸了个K1,昨天到货,发现版本是 V22.4.2.15,上网找了一圈,发现软刷基本搞不定,,只有恩山BBS有一个大神可以搞定,但要发MAC地址给他。太麻烦,,自己拆了硬刷算了,
       拆开看SPI FLASH是GD25Q64,手头没有编程器,只有一个JLINKV9寨版, 这东西是支持SPI FLASH的,但不支持这个冷门芯片,需要自己手动设置芯片烧写参数,自己对着DATASHEET搞好好久啊,当然弄好了就保存了一个配置文件“GD25Q64.jflash”, 拆下来的芯片连接JLINK的方式可以参考JLINK用户手册第410页,手上有JLINK的人也不需要我多说,注意以下两点GD25Q64供电3.3V,别把JLINK的5V供电接上去了, /WP与/HOLD两脚接VCC.
      我用的是J-LINK V6.10G,程序目录里有个J-FLASH SPI,打开后File->Open project,然后加载GD25Q64.jflash就行了,余下的操作就不多说了,,有JLINK的人肯定都会, 记得先备份一下旧固件。
      重点注意的是,刷的固件叫做编程器固件,是一个完整的FLASH镜像,里面包含BOOT区,网上能下到的各种什么华硕呀燔多拉固件都是不包含BOOT区的,这样的固件一般是BIN格式的,大小刚好8.192KB,在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这样的。而且也基本没什么帖子说硬刷的。见附件“原装K1固件full.bin”。
     这个固件好像是不能用的,只有BOOT是好的,刷完后按住复位键再插电源进入,然后插网线到LAN口,进入192.168.1.1, 久违的breed即出现。想刷什么请随意。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SwWO50 密码: dn3n

网友:
先搞个不死breed ,然后随便刷。

网友:
ch341a编程器15包邮,直接24/25随便搞,用k2固件也可以的刷不死鸟uboot然后随便干。估计坛子原作者看到1l都泪奔了。

网友C:
试下这个官改固件
http://www.right.com.cn/forum/thread-20875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贴 数码之家 斐讯K1 V22.4.2.15 用JLINK V9硬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08385

谢谢,本来就想这么弄的,外壳都拆了,不过在恩山找镜像文件的时候找到能用的了,哈哈。
   参考这个网址 http://www.right.com.cn/forum/fo ... 96&highlight=k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这个官改固件
http://www.right.com.cn/forum/thread-208753-1-1.html

谢谢,我也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