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合泰8位单片机使用什么下载工具?

楼主(2017-11-10):
第一次接触合泰的的8位片子,感觉非常便宜,适合大批量,但是不是51内核,也不是像STC那样下载十分简单,下载编程器是貌似不同芯片还不一样,有e-Link,e-ICE , e-Writer Pro,都是啥东西呀,求用过的指点一下,还有和这个些工具厂家能送吗?以后会用到OTP的和flash的,不知有没有通吃的工具。

网友:
看名字就是仿真器和烧录器,台系不用仿真器会累死。 你要有单啥都送

网友:
合泰的C编译器 现在也成熟了,最新的V3的C编译器  就是移植GCC的。   和泰的  flash  下载 一般也就是4根线(带电源和地),基本不用仿真器。

网友:
flash的  仿真器  基本都是一样的。OTP的仿真器 底板一样,上板不一样,烧录器 早统一了,就一个。IDE  也只有一个。

网友:
侬用 HOPE3000FOR8051 烧的买几千片芯片送一个

网友:
烧录程序就用 e-Writer Pro,仿真就用 ICE

网友:
烧录用,在某商城搜索一下试试 好像看到过,有卖,

e-Writer Pro

楼主:
学习了,仿真器是不是就是用于断点跟踪调试用的,烧录器就是只能下载程序的,不像ARM的jlink 既能仿真也能烧录吗,像8位的片子应该也上不了多复杂的控制吧,因此开发可以不用仿真,写完程序直接烧录跑,有问题改,改完烧依次循环,不知理解对不对。

网友:
我和楼主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关注中。。。

网友:
直接联系原厂技术支持呗,他们厦门和东莞都挺多人的

网友:
>烧录用,在某商城搜索一下试试 好像看到过,有卖, e-Writer Pro
Do you have a web link?

网友:
仿真器可以烧录,至少我用过他们家的并口仿真器可以。不过仿真器烧录速度比较慢,量产时候我们都是用编程器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