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发科MT7688AN(Widora-NEO)开源资料贴

楼主(2017-11-11):
缘起
市面上的开源硬件非常多,例如Nano Pi、Fire prime、Beaglebone black、Raspberry Pi、Arduino等,这些平台做的很棒,我以我的标准来打造的话,那一定是充分强调:极致易用、小巧、廉价、Linux生态这四个特性,简单概括为:小而美的Linux玩具。既然它们都不满足,那我干脆打造一款。碰巧联发科在推广面向于IOT领域的MT7688芯片,看到芯片手册的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你了!选好了CPU后,外围就好说了。从易用的角度我们做了几个人性化设计:一个是干脆板载console调试,让用户使用更少的线缆,另一个是支持免拆flash就可以用编程器刷机。还有一个是干脆板载了声卡,方便很多用户玩音频、语音。接下来做样板和小批量,很悲哀的是样板前后共做了五版才让我满意。系统这一块我们毫不犹豫的选择了OpenWrt而不是传统Linux,虽然意义上都是Linux系统,但易用性、扩展性、开发便捷上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就算看作是嵌入式的Android也不为过。说说名字,Widora是Wrt和Pandora的合成词。中文是歪朵拉,可以理解为一个可以跑OpenWrt的潘多拉盒子。

简介
NEO是一款电子原型平台,硬件基于MT7688AN Wi-Fi SOC,软件基于OpenWrt / LEDE 等Linux发行版,提供了丰富的外设和存储空间。允许使用 C , SHELL , Node.js , Python等语言进行开发。硬件资源如下:
MIPS CPU 580MHz + 32MByte FLASH + 128MByte DDR2 RAM + 150Mbps Wi-Fi 1T1R 802.11bgn + 100Mbps ETH
若干GPIOS + SPI CS0(FLASH占用),CS1预留 + UART0(默认控制台),UART1,UART2 + PWM0-3 + I2S 全双工 + USB2.0 HOST + SDIO

设计框图

外围接口

1. 板载WI-FI天线,默认发货时WI-FI信号走此天线
2. IPEX天线连接器,可以修改射频电阻来启用此接口,用于连接外置高增益天线
3. CPU硬复位按钮,随时按下即可复位
4. 用户按钮,IO信号对应GPIO38,在Uboot状态下按下可以进入web页刷机状态,进OpenWrt系统后长按超过3秒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5. 10/100Mbps网卡,对应Port0,默认是LAN口,在路由器模式下用作WAN口
6. FLASH芯片,存储Uboot和OpenWrt镜像,NEO有两种配置:
旧批次配置为FLASH为16MB,FLASH为SOP8封装。
新批次配置为FLASH为32MB,FLASH为WSON-8封装。
7. 复位IC,提供高可靠的上电复位和电压不稳复位(3.3V掉落至2.93V触发复位动作)
8. MT7688AN主芯片
9. DDR2颗粒,128MByte容量
10. 音频CODEC芯片,I2S接口,提供音频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双向转换
11. USB转串口TTL芯片CP2104,用户可省去外置的USB-TTL小板
12. 音频功放输出,一共4pin,正面看左侧2PIN是右声道输出,右侧2PIN是左声道输出,分别可接1个8欧扬声器
13. 耳机、MIC一体化音频接口,支持常见的手机带MIC耳机,例如小米、三星等耳机
14. NEO的USB供电口,兼备串口控制台功能
15. 三个LED,从上至下依次是电源指示(红色)、有线网口0连接指示(蓝色)、WI-FI指示灯(橙色)
16. NEO的USB-HOST口,可以外接U盘、USB摄像头等等,需要用一条OTG线
17. TF卡槽(背面),用于扩展系统存储或用来存储用户数据

资料

原理图:
尺寸图PDF:
MT7688_datasheet:  https://labs.mediatek.com/en/download/50WkbgbH
其他手册:
SPIS部分编程手册:
无线校准文件(带水印,如有问题我会删除):
Wi-Fi驱动接口使用手册(带水印,如有问题我会删除):
联发科官方linkit-HDK,这里边有个Altium Designer的工程,适合观摩学习 :https://labs.mediatek.com/en/download/3eQOed51

源码
玩MT7688AN平台的源码分为两种,一种是联发科提供的Linux SDK,此SDK扩展性稍差,适合做路由器,网上很多,搜索MediaTek_ApSoC_SDK_4300_20140916.tar.bz2 字眼就能找到,不过我犹豫精力原因,不折腾它的sdk。
另一种是玩OpenWrt,相信玩过路由器的对OpenWrt都不陌生,活生生一个嵌入式Linux发行版,很多扩展功能都可以通过opkg安装来实现,非常方便。
我们做的源码:https://github.com/widora/openwrt_widora
Git搞下来,平台选择MT7628,Widora32m后编译即可。
Uboot源码:https://github.com/widora/u-boot-mt7688
注意:仅WiFi驱动是以KO形式提供,其他代码赤裸裸开源。
用C语言做的一些历程,驱动各种小外设: https://github.com/widora/ctest ,这个仓库要先看README

玩法、操作说明
整理好的玩法放到了wiki上: wiki.widora.cc
论坛里也有一些玩法,很有意思:
http://sns.widora.cc/topic/74/widora-neo-电视棒-玩软件无线电
http://sns.widora.cc/topic/50/导入-用widora-neo制作迷你相册-midas-zhou/12
http://sns.widora.cc/topic/279/widora-neo-热插拔自动播放u盘里的mp3-识别鼠标-用鼠标控制音量
http://sns.widora.cc/topic/283/widora-neo-挂三个声卡的效果
http://sns.widora.cc/topic/42/导入-wma定点解码mplayer-制作简单的网络收音机-midas-zhou
http://sns.widora.cc/topic/237/用-widora-neo-ting-01m-进行lora通信试验
http://sns.widora.cc/topic/218/分享一个非硬件spi控制的spi屏幕应用程序

网友A:
能有摄像头就巴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有摄像头就巴适了

可以带USB UVC类摄像头,最好是支持MJPG的,我测试的是1920*1080,在局域网内很流畅。7688 CPU使用率在3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带USB UVC类摄像头,最好是支持MJPG的,我测试的是1920*1080,在局域网内很流畅。7688 CPU使用率在30 ...

能不能把simplecv搞上去?如果可以的话 就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simplecv搞上去?如果可以的话 就好玩了

理论上Python的东西没问题,但这段时间我们精力非常紧张。等明年初看看多移植些周边好玩的东西。
SimpleCV如果对CPU要求高的话,MT7688可能就招架不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Python的东西没问题,但这段时间我们精力非常紧张。等明年初看看多移植些周边好玩的东西。
SimpleC ...

580M应该差不多可以的,很多人在树莓派上可以玩的很hi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0M应该差不多可以的,很多人在树莓派上可以玩的很hi

我搜了一下,确实,在树莓,PCDUINO,BBB上挺多。在OpenWrt为代表的低端linux嵌入式上相对较少。不过580M应该也马马虎虎能跑。

网友C:
如果价格很低很低,那还不错,价格比较高的话,那么可以nodemcu 做跑lua做简单东西,复杂一点的可以用H3,R40之类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价格很低很低,那还不错,价格比较高的话,那么可以nodemcu 做跑lua做简单东西,复杂一点的可以用H3,R ...

H3, V3s等我们都在用,还是得看场合。
MT7688的可以大部分是做网关,工作在ap+sta的模式下,而h3,v3s对于这种模式就没戏了。
而其他场合,h3,v3s会有更广的用户。
nodemcu的话,esp32不错,我没玩过8266,不过esp32也足够便宜了,不比8266贵多少。

网友D:
楼主,报个价格?支持python3.6吗?

网友E:
楼主:联发科提供的Linux SDK里面的WiFi驱动是开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报个价格?支持python3.6吗?

默认是python2.7
价格就某宝搜MT7688肯定能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联发科提供的Linux SDK里面的WiFi驱动是开源的吗?

其实联发科的SDK是不方便传播的,SDK里的所有源码都是开源的,包括WIFI。
网上也很好找该SDK,SDK内含编译指导文档。

网友F:
报个价吧,有时间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联发科的SDK是不方便传播的,SDK里的所有源码都是开源的,包括WIFI。
网上也很好找该SDK,SDK内含编 ...

不要传播,给个大家都能找到的链接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联发科的SDK是不方便传播的,SDK里的所有源码都是开源的,包括WIFI。
网上也很好找该SDK,SDK内含编 ...

就是啊 来个SDK 造福一下坛友

网友G:
引用 楼主:
H3, V3s等我们都在用,还是得看场合。
MT7688的可以大部分是做网关,工作在ap+sta的模式下,而h3,v3s对 ...

昨天淘了bit4,楼主可以关注下君正的x1000,1g的频率,内部有ram,资源比7628/88丰富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天淘了bit4,楼主可以关注下君正的x1000,1g的频率,内部有ram,资源比7628/88丰富很多。 ...

1000不错,不过我手里已经有v3s在折腾了。1.2G ARM A7,内置64MB内存,跑debian。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报个价吧,有时间玩下

某宝一搜widora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 来个SDK 造福一下坛友

大家来狠狠的批判一下这胡乱传播联发科SDK的恶劣行为。
https://pan.baidu.com/share/link ... fid=373838914984237

注意: SDK的Linux内核版本相对比较低,外围软件组件的版本也比较低。适合做传统路由器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来狠狠的批判一下这胡乱传播联发科SDK的恶劣行为。
https://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 ...

这样的行为 我可要赞扬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来狠狠的批判一下这胡乱传播联发科SDK的恶劣行为。
https://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 ...

严重批评这种行为
下载后不会编译,有点蒙,懂的朋友科普下编译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严重批评这种行为 。
下载后不会编译,有点蒙,懂的朋友科普下编译方法  ...

sdk里有文档,你找一下。

网友H:
7688和7620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7688和7620啥区别?

7688是单天线,7620双天线。
除此,7688比7620多的是四路PWM,多了一个串口

网友I:
楼主:
请问WIFI可以同时开启STA和AP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请问WIFI可以同时开启STA和AP模式吗?

可以,一般做中继就这么干。

网友:
收藏,估计没时间折腾

网友J:
8266还没弄明白,又来个7688,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8266还没弄明白,又来个7688,顶一个。

其实我8266也没整明白。
我是从esp32开始玩的

网友:
长见识了,收藏先~~~~~~

网友K:
那个mt2523楼主有接触了解吗
contex M4内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mt2523楼主有接触了解吗
contex M4内核的

看过资料,不过我们这边注重的场景主要是“网关”这一端的,并且主要技术栈围绕Linux来搞,这样出东西快。
MT25系列的有几款面向于小设备的,看起来不错。不过跑RTOS的话就不太适合网关了,毕竟涉及到各种协议、中间件还是Linux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资料,不过我们这边注重的场景主要是“网关”这一端的,并且主要技术栈围绕Linux来搞,这样出东西快 ...

嗯嗯,谢谢指导

楼主:
联发科官方的开源资料:资料来自:https://docs.labs.mediatek.com/r ... zh_cn/documentation
联发科官方也针对7688提供了开发教程文档。
Linkit Smart 7688开发板原始工程,Altium Designer格式,可以下载下来观摩学习,设计的非常棒。

联发科技 LinkIt Smart 7688 开发平台介绍

网友L(2017-12-20):
好板子啊,速噜一个回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板子啊,速噜一个回来玩玩...

谢谢支持,记得加企鹅群,基本是国内最热闹的7688讨论群了。

楼主:
MT7688驱动iLi9341屏幕,使用硬件SPI,实例化成了标准的framebuff设备。也就是最标准的显示架构了。
当然,也可以跑QT。运行一下午内存占用停留在50MB左右。还不错。

网友A:
稳定性 怎么样啊 老哥? 有没有连续的测试  比如连续跑数据多少天? 之前玩MT7620N 不知道是OP 的问题还是 WIFI driver的问题 跑个10天左右就得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 怎么样啊 老哥? 有没有连续的测试  比如连续跑数据多少天? 之前玩MT7620N 不知道是OP 的问题还是  ...

7620的wifi驱动挺一般的据说,我没用过。
我这套wifi驱动非常稳定,测试过连续跑4个月,期间不需要重启。
我们这套驱动不是linkit的,联发科官方linkit驱动也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7620的wifi驱动挺一般的据说,我没用过。
我这套wifi驱动非常稳定,测试过连续跑4个月,期间不需要重启。 ...

坛友有没有优惠呀?

楼主:
这个可以有!包邮顺丰普快是可以的

网友M:
不懂这个,问一下能不能接USB电视棒玩玩SDR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懂这个,问一下能不能接USB电视棒玩玩SDR什么的?

可以看此帖
https://sns.widora.io/topic/74/widora-neo-电视棒-玩软件无线电

网友:
关注lora网关这块的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此帖
https://sns.widora.io/topic/74/widora-neo-电视棒-玩软件无线电

回头弄来听听电台

网友D:
wiki.widora.cc打不开了?

网友N:
请问在那个店铺买呢?来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ki.widora.cc打不开了?

统一走io域名,
资料站, https://wiki.widora.io
社区: https://sns.widora.io
其他域名我做一下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在那个店铺买呢?来个地址?

主页里就可以找到店铺的。

如果还怕不好找,那就直接敲: http://mt7688.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页里就可以找到店铺的。

有SPI和GPIO吗?代码开源吗?做网关带SX1278。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有SPI和GPIO吗?代码开源吗?做网关带SX1278。

同样的应用场景,mtk加lora

网友:
引用 网友O:
同样的应用场景,mtk加lora

网关SX1301芯片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SPI和GPIO吗?代码开源吗?做网关带SX1278。

仅仅wifi驱动不开源。
gpio可以直接走sysfs里的操作,wiki中有操作命令,当然也可以按照正常的c来申请gpio控制。
spi也很简单,实力化的设备是/dev/spi32766.1这种,有很多linux下的标准spi程序直接用。

带sx1278是个不错的思路,这一块是可行的,kickstarter上有个叫sonnet的,onion他们做的,就是个mt7688 + sx1278 做的 lora mesh网络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 ... ect&term=sonnet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仅仅wifi驱动不开源。
gpio可以直接走sysfs里的操作,wiki中有操作命令,当然也可以按照正常的c来申请gpi ...

LoRa 的带宽和 WiFi 的带宽不在一个层面上,用 LoRa 做上行会比较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LoRa 的带宽和 WiFi 的带宽不在一个层面上,用 LoRa 做上行会比较搞吧。

其实LoRa的这种带宽挺适合做数字对讲机的,传点小数据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仅仅wifi驱动不开源。
gpio可以直接走sysfs里的操作,wiki中有操作命令,当然也可以按照正常的c来申请gpi ...

谢谢。。。。。

网友P:
引用 楼主:
其实LoRa的这种带宽挺适合做数字对讲机的,传点小数据啥的

看视频估计就发发短信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视频估计就发发短信了,呵呵。

其实可以做到检测RSSI强度,好的时候把带宽拉高,信号弱的时候尽可能降低带宽。
在山里应该很好玩,我记得北京香山、西山 就只有手机信号,但无法使用流量。

楼主:
近期团队打算搞一个四轴,如下:
四轴是一个比较非常受欢迎的小项目,这里说明一下,单芯片MT7688航拍四轴的意思是板子上不会再有其他处理器,全权交由MT7688处理。(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产品级别的东西,主要是做教程与练手)
我们假设一下,使用MT7688这种处理器来玩,可能给四轴带来如下
具备:
1、MT7688带了4CH PWM,正好控制空心杯电机。
2、其他方面资源比单片机丰富太多。
优点:
1、带WIFI,不用做遥控,手机直接控制。
2、带摄像头,手机直接看到四轴所“看到的”。
3、加TF卡后可以实时存储视频。
挑战:
1、实时性,也就是控制反馈环,linux应用层搞不定的话就得需要驱动层来搞。
2、WIFI可能导致控制距离不够远,一般也就20-30米,再远的话需要靠其他无线方案。

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聊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近期团队打算搞一个四轴,如下:
四轴是一个比较非常受欢迎的小项目,这里说明一下,单芯片MT7688航拍四轴 ...

目前我已经安排了专人来负责四轴的理论参数和硬件制作。等到硬件基本出来后我来做软件。到时候会专门开个帖子

网友Q:
加GPRS模块和蓝牙模块做蓝牙网关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加GPRS模块和蓝牙模块做蓝牙网关可以么?

GPRS那个基本不用调试,在OpenWrt上2G,3G,4G这些都很顺。
蓝牙需要费点手脚,我对蓝牙这一块不熟。但linux上使用蓝牙的例子非常多,预计问题不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Q:
加GPRS模块和蓝牙模块做蓝牙网关可以么?

是的。加GPRS模块挺简单,不过目前通过USB接口连4G模块的较多。蓝牙模块是什么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的。加GPRS模块挺简单,不过目前通过USB接口连4G模块的较多。蓝牙模块是什么接口? ...

蓝牙一般两种,usb或者带硬件流控的USART

楼主(2018-01-27):
引用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好贴收藏

竟然是大夜猫子!

网友(2018-05-24):
这个有意思.

楼主(2018-06-29):
最近有个好消息,对应的mt7688an的开源驱动: MT76 ( https://github.com/openwrt/mt76 )已经相当稳定了,除了带宽还有点低。

网友S(2019-02-18):
请教LZ  编程器刷机接口在哪,需要啥东西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教LZ  编程器刷机接口在哪,需要啥东西来刷?

NEO引出了SPI口,用杜邦线连接编程器就行。
救砖具体操作:https://cn.widora.io/resave

平时刷机不要用以上方法,会冲掉wifi校准数据,刷机老老实实的用uboot提供的固件升级功能: https://cn.widora.io/flash

NEO的外壳就要出来了,解压看到视频:

楼主:
因为以前用过几种不同的域名后缀,有些乱。现在统一如下:
wiki:cn.widora.io (后期资料页面也统一并入widora.io)
歪朵拉官网:widora.io (规划是包含主页、论坛、资料页)

网友(2021-06-02):
这块芯片估计要停产了吧!

网友T(2022-06-27):
网站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网站打不开了?

mangop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