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芯片做了个霾表,发图发SCH了

楼主(2017-11-11):
拼版是个用于CPLD的USB调试下载器。(在下方)
  主MCU  GD32F103C8T6
  雾霾传感器:益山科技的激光
  另外还做了SPI flash 和I2C的RTC
HT1621  32x4段码LCD屏
IO全引出
SWD调试接口
温度是热敏电阻AD采样

网友A:
楼主这个铝壳哪买的?挺漂亮的

网友B:
这种液晶是自己开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铝壳哪买的?挺漂亮的

中发电子二层 姓姚的一家柜台买的。
SCH格式的原理图我再发一下
按键例程也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液晶是自己开模的吗?

液晶是跟北京同城的一位阿莫坛友那里买的,10元一个,我买了一箱

网友C:
楼主看来是要做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来是要做产品了

不是产品,纯闲的没事,瞎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发电子二层 姓姚的一家柜台买的。
SCH格式的原理图我再发一下

楼主是GD的员工?还是GD芯片代理商?去年有个项目老板要求用GD32F103Z芯片搞,但是被我们干软件的给否了,说是比起stm的芯片,移植工作量太大!

网友D:
cool!  楼主这个激光传感器精度如何?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ol!  楼主这个激光传感器精度如何?价格?

回老大,我买了3个 每个60元,跟汉王霾表对比过,读数比汉王小,是汉王读数的60-70%这样子,比较稳定.
上传感器pdf
传感器数据格式:0x 32 3D 00 1C 00 05 00 07 00 07 08 1F 0D 15 0C E7 00 06 00 00 00 00 4A 5A 4B 42 31 30 30 32 03 D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GD的员工?还是GD芯片代理商?去年有个项目老板要求用GD32F103Z芯片搞,但是被我们干软件的给否了 ...

啊?零难度移植,103系列的话通常20分钟就转到GD了,前提是定时器用的别太复杂。别的方面都通用

网友:
主控芯片只用一个100nf滤波电容就足够了?
我这边用的stm32f10x, 在芯片四个角都放了100nf滤波电容。

网友:
楼主的这个屏还有没有,真大,很漂亮!

网友:
这液晶套路好,通用型啊

网友:
楼主,多弄一些,提供一些套件购买可以?

网友E:
GD32好用吗?

网友:
卧槽,真心喜欢那个液晶屏

网友:
液晶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GD32好用吗?

GD有好几个系列,103是最成熟的,除了时钟树与ST略有不同,其他资源基本相同
150系列区别大,USB需要用外部晶体。
微型打印机和led点阵屏行业用GD多。POS机st和GD各占一半。扭扭车也差不多的情况,共享单车st份额大点,其他行业用量貌似没这几个的大。所以说GD用的人也不少了。

点亮LCD的代码发上来了

网友:
厉害,有没有套件玩玩

网友F:
楼主可以买攀藤的传感器试试。淘宝用攀藤做霾表的很多。

网友:
打样不可能只打一块,算算成本出套件。先预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老大,我买了3个 每个60元,跟汉王霾表对比过,读数比汉王小,是汉王读数的60-70%这样子,比较稳定.
上 ...

那到底谁准

楼主:
应该都不准,这款能靠谱点https://item.jd.hk/1988543434.html
只要数据有规律 不乱飘,可以二次校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买攀藤的传感器试试。淘宝用攀藤做霾表的很多。

攀藤也试过,跟益山差不多。只有汉王的数据比较高,其余各家的都偏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啊?零难度移植,103系列的话通常20分钟就转到GD了,前提是定时器用的别太复杂。别的方面都通用 ...

ADC不通用吧,另外TIM输出PWM也好像不通过(之前测试过)
有这方面的移植的手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都不准,这款能靠谱点https://item.jd.hk/1988543434.html
只要数据有规律 不乱飘,可以二次校正一下 ...

dylos  我们几个宿舍共用一台     也是公司配的         效果应该不错    技术总工 经常夸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C不通用吧,另外TIM输出PWM也好像不通过(之前测试过)
有这方面的移植的手册吗?  ...

还有哪些不同处?总结起来防止掉坑里

网友:
液晶不错,在哪有卖?

网友:
同问,液晶哪里有卖?真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发电子二层 姓姚的一家柜台买的。
SCH格式的原理图我再发一下
按键例程也发上来 ...

中发……还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GD有好几个系列,103是最成熟的,除了时钟树与ST略有不同,其他资源基本相同
150系列区别大,USB需要用外 ...

扭扭车也用GD?是小孩子玩的那种嘛?

网友H:
外壳是怎么开的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壳是怎么开的孔啊?

电路板瑕疵:1、做了拼板,所以不美观,而且用壁纸刀切割了。2、USB的焊盘不适合手工焊。3、BL1117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莫雕刻机,铝型材内有水平的安装滑槽,可安装电路板。电路板还有5块剩余,回帖索要。
电路板瑕疵:1、 ...

原来有雕刻机 啊,羡慕啊

楼主:
这版改进的PCB:
1、可以和铝外壳完美配合了
2、器件封装修改,更适合手工焊
下一版打算驱动阿莫淘金的特价两相四线步进电机。(但不知道阿莫的电机工作电压是12V还是24V)

楼主:
有四位坛友拿到PCB了,请提意见,下次可以改

网友I:
不建议益杉的传感器   以前产品用过  一段时间后数值会差很多

网友J:
这个没啥意思,谁要是把传感器的原理图发来倒是值得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没啥意思,谁要是把传感器的原理图发来倒是值得看看

原理没啥  一个ldo 一个运放  一个mcu  一个发射管 一个硅光电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原理没啥  一个ldo 一个运放  一个mcu  一个发射管 一个硅光电池

是啊,关键是那个运放
硅光电池的输出是个啥呢,脉冲还是一个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啊,关键是那个运放
硅光电池的输出是个啥呢,脉冲还是一个波形?

运放好像是lmv602,他产品有升级 拆的是比较老的版本着

网友:
霾表就是测PM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没啥意思,谁要是把传感器的原理图发来倒是值得看看

你整个吧,大家沾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建议益杉的传感器   以前产品用过  一段时间后数值会差很多

益杉和攀藤的通用吧,我看协议不用改,接口也一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益杉和攀藤的通用吧,我看协议不用改,接口也一样。

不是接口和协议问题 都是是串口  是传感器本身数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接口和协议问题 都是是串口  是传感器本身数值的问题

是的,电路板兼容就行了,传感器想用谁家都没困难。
感觉汉王 益杉 攀藤 四方光电这几家做的都一般般。也许这玩意就这样吧。
我自己家里用钣金定做了一个新风净化,20分钟就可以把室内降到5左右。风量400,EBM风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电路板兼容就行了,传感器想用谁家都没困难。
感觉汉王 益杉 攀藤 四方光电这几家做的都一般般。也 ...

是的,净化器这玩意除PM2.5 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了  谁家的都差不多,hepa不管是995的 还是95的  在民用都够用了。现在市面上卖三五千的净化器 成本也就一千来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净化器这玩意除PM2.5 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了  谁家的都差不多,hepa不管是995的 还是95的  在民用都 ...

高看了他们,很多都是贴牌,成本就3-400,贵贱就在那个电机,别的都不值钱。卖能到3000+。我认识一个做净化器的厂家,南方厂家进货,贴牌销售,价格差10倍。

网友:
这个液晶不错!

网友K:
看上去还不错,不过GD和STM32还是有点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上去还不错,不过GD和STM32还是有点区别的

用ST的没问题,反正现在GD比ST也就便宜几毛钱而已。

网友L(2017-12-31):
这个液晶屏太漂亮了,楼主能提供一下购买方式吗?或有没有类似的推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液晶屏太漂亮了,楼主能提供一下购买方式吗?或有没有类似的推荐?谢谢。

都是要屏的,不要电路板,但我不知道直接发淘宝链接是否违规。
10元一个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要屏的,不要电路板,但我不知道直接发淘宝链接是否违规。
10元一个屏 ...

站内短信吧。亲

楼主:
绿色的PCB还有两块,黄色的还有1块。液晶还有300多个

网友(2018-03-06):
板子画的不错。

网友M:
屏不错,楼主能否发个购买地址

网友(2018-06-12):
不懂帮忙顶一下

楼主(2018-09-02):
引用 网友M:
屏不错,楼主能否发个购买地址

好的,发给你,剩余的屏低于采购价处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6795255932

楼主:
坛友首件1元,亏本腾地方!

网友N:
楼主,液晶屏还有售吗?有的话我拍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液晶屏还有售吗?有的话我拍两个

有的,家里要加几片暖气,清理一下占地方的物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家里要加几片暖气,清理一下占地方的物件

我已经拍了,价格帮我改成顺丰到付,谢谢

楼主(2019-11-11):
实在没时间了,再改进一版就好了

网友(2020-02-19):
我是来看液晶屏的~~~

网友(2020-11-28):
引用 楼主:
GD有好几个系列,103是最成熟的,除了时钟树与ST略有不同,其他资源基本相同
150系列区别大,USB需要用外 ...

请问150区别大,体现在哪里?

楼主(2022-06-06):
忘了25楼接线图我用什么软件画的了,哪位大佬可以提示一下,需要用一下这个软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发电子二层 姓姚的一家柜台买的。
SCH格式的原理图我再发一下
按键例程也发上来 ...

程序里几乎没有实用的东西啊,就一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