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直插NMOS可以固定在同一片散热片上吗

楼主(2017-11-11):
一般直插的NMOS的 金属片是连接到D的
多个NMOS固定在同一个散热片

那不是将这些NMOS的D都短路了吗?
看到电动车控制器里面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垫绝缘矽胶片

网友:
如果是MOS并联,没有毛病

网友A:
开关模式的话,木问题,就这样子,它们自己热平衡

楼主:
那个不靠谱
很容易就短路

楼主:
比如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器
6个NMOS
3个上管的D是连一起

但是3个下管的D就不是连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模式的话,木问题,就这样子,它们自己热平衡

我是说  怕多个 NMOS的D极会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  怕多个 NMOS的D极会短路

短路是肯定的,用绝缘片垫就好了,包括螺丝孔的绝缘子都有,电子城有专门的220封装的,或者247封装的,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不靠谱
很容易就短路

还有陶瓷的

网友:
二手30¥收一个电动车控制器才30¥,拆一下看看,里面是绝缘垫片的,图片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不靠谱
很容易就短路

不靠谱?你那里听说的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靠谱?你那里听说的不靠谱!

有些工程师就是很会意淫,想当然!!!

网友:
为什么不靠谱?不都是那样做的吗?

网友:
有专用的绝缘带,还有MOS管螺丝孔的绝缘颗粒,耐高温的。有现成的渠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器
6个NMOS
3个上管的D是连一起

控制器NMOS和外壳都是绝缘的。用的绝缘亚胺膜,还有绝缘螺丝套管。

网友:
几十伏用硅胶绝缘垫片很靠谱。

网友:
可能楼主产线工人太水,装配时不清理表面,硅脂弄进了金属渣之类的。又或者散热片要配做加工表面不平整,后者只在研发做样机时候遇到过,钻孔攻丝金属屑没清理干净把垫片刺破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有绝缘垫片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懂了,哈哈

网友:
陶瓷导热片会好一些,导热和绝缘效果都好

网友:
电视机行管集电极上千伏是用云母片绝缘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