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使用SDIO驱动SD卡,时钟信号一直不正常

楼主(2017-11-11):
我买的STM32F429的核心板和SD卡模块,用来驱动SD卡,没有加入SD卡的时候,时钟信号一直很正常,加上sd卡后就不正常了,是对sd卡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A:
把示波器探头都设置成10x再测量看

网友B:
SDIO接口有没有上拉?或者是上拉电阻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示波器探头都设置成10x再测量看

两哥都是10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IO接口有没有上拉?或者是上拉电阻过大?

都有上拉,是10k的,之前我做板子一般也都用10k的,这次感觉东西不多,就不想做板子了,就出先这个情况了。

网友(2020-04-27):
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