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做工程的朋友,网线现在安普和安普康是一家的...

楼主(2017-11-11):
请问一下做各位工程或项目有经验的朋友,网线现在安普和安普康是一家的吗?
现场买了87箱网线(305米1箱,超五类),分2批次买的(第一次在实体店买 的,第二次由于实体店货没有了,没办法项目时间紧,就在阿里买的)。  有个疑问就是这些批次中  有AMP的(产地苏州),也有AMPCOM的(产地也是苏州)。现在工程马上就要施工,困惑的是  这些线是否都是正品,万一批次有问题。项目验收不通过,就麻烦了。
特来这里和各位交流一下,还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   给点建议。(以前一直用AMP的现在 包装变化较大,而且发现2种网线外观上还看着都一样,心理还是感觉怀疑买到假货了。特来解惑)

网友A:
给楼主简单的感受一下,看看下面的是不是一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简单的感受一下,看看下面的是不是一家的。

现在真是乱的一塌糊涂    量不大  找实体店  有点也啃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简单的感受一下,看看下面的是不是一家的。

再补充一点,缓解一下楼主的疑惑。

网友B:
很大可能性嘛,两批都是假货……

下面这个才是现在的正品安普外箱模样。

网友C:
从楼主描述来看楼主水平,你这两种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描述来看楼主水平,你这两种都是假的

看来这位是大师   能未卜先知    哈哈    图片跟上一楼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可能性嘛,两批都是假货……

下面这个才是现在的正品安普外箱模样。 ...

仅看外观有啥用   从你发的图片来看,我现在手上的这几十箱  跟你这个外观 相同
现在AMP和AMPCOM是不是一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点,缓解一下楼主的疑惑。

    对线缆这块确实外行

网友D:
AMP和ampcom应该是两家公司,至于质量就不太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P和ampcom应该是两家公司,至于质量就不太确定了

好的   谢谢   我已联系当地amp代理,下午会有鉴定报告出来,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已联系当地amp代理,下午会有鉴定报告出来,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回复!  ...

300米整卷测27欧不就行了吗   我有正品网线供应 可以先发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米整卷测27欧不就行了吗   我有正品网线供应 可以先发样品

发私信给我

网友:
网线的好坏取决于线蕊的铜质  我有湖南本地品牌 神通光电的网线   产地是湖南娄底 因为娄底有个铜矿 所以有价格优势   可以先发样品给你 长期稳定供应
      根据铜的电阻率 0.5的铜蕊面积 得出 300米的电阻不超过27欧的网线都是合格的 不确定你们工程上是什么要求
所有的网线 不管是进口还是国产 相同截面 相同长度 电阻都在27欧上下 不超1欧的误差
     六类线因为截面更大 一般是0.55  0.58 所以电阻会在25欧上下
我自己大量使用在监控工程上 直接祼露室外 最长时间有五年 外皮没有冷脆

网友:
发不了私信 提示要加好友才可以  我又没找到在哪加好友

网友:
现在买什么都有假货, 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