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背光闪,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1-12):
之前用win10出现背光闪以为是系统问题就装了win7,结果还是老样子。具体表现是背光不定时闪,显示是没有问题的,12年买的笔记本电脑,是LED背光。昨天试了下把电池拿下来电脑直接关机了,按开机键通电松开就灭了;再长按开机通电时间长一点还是灭了。拔掉适配器,直接用电池观察几分钟不闪。目前判断是适配器问题或电脑内部的电源出问题了。高手帮我推断一下,看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看样子是适配器bug了,时不时供电不够。你重点检查适配器到电脑插头是不是坏了(线是不是断了),以及电脑电源接口是不是松了(要是有个小孩子给你摔摔。。。)

楼主:
适配器放在电脑后面,笔记本都是当台式机,线应该不会有问题,下周带适配器去公司用电子负载测一下看看。怎么感觉主板电源出问题的几率大些……

网友:
会不会是背光老化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排线快断了,我也是这样换了一根就好了。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要屏转一个角度此啊正常,不然背光就熄灭。某宝15元买了一个液晶排线换上,搞定

楼主:
应该不是液晶或背光问题,我不插适配器,用电池就很正常不闪。插入适配器,可能笔记本内部电路或适配器有问题,在频繁切换电池,造成背光闪。

网友:
用电池试试开关盖子看看,看看排线是否ok然后再做判断。

楼主:
    前两天闪着闪着,充电和电池电池图标来回闪,但是基本上能把电池充满。昨天通宵下东西,今早一看自动关机了:按开机键开机一会儿就关了,电池灯闪;去掉电池,仅使用适配器一点儿反应都没有。拆机看,没有看到明显的功率期间损坏。检查19V正常,就是开不了机。用12V横流电源并在电池正负极就可以开机,冲了一会儿电,也可以直接开机了,所以可以确认是19V转充电的DCDC坏了,或者19V没有被识别,虽然懂开关电源但是笔记本电源还是不熟,量了MOS管都没有损坏。
    电池拿下来直接充满,是充不了的。拆掉电池,直接加电到电池接口也没法开机,应该是电池和主板有互相检测认证吧。现在的想法是用一个12V电源来带笔记本先用着,不想12V并到电池一起用,怕把电池弄坏,不知道谁有电池接口信号定义和认证机制,科普一下。

网友:
电池里面是不能断电的,笔记本电池里面的电源管理如果断电了就会锁死,重新接上也没有用的

楼主:
断断续续自己拆开修主板,淘宝上买点资料发现可能是充电ic坏了,插入适配器不能发出识别信号。想自己换,qfn16带中央散热焊盘,这个ic怎么焊接呀。

网友(2018-01-02):
看看是不是电源开启了节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