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补偿电流探头的相位迟滞

楼主(2017-11-12):
手头有一个台湾产的ETA5301电流探头,发现电流探头的输出信号有迟滞现象,该探头标称的使用范围0-100K,实际测量的信号频率在50K,输出信号大约延迟3us样子,找了泰克的近似规格的A622探头比对,发现也存在信号输出延迟,只是稍微好一点,请教以下大家有没有办法补偿这个延迟?

楼主:
补充一下测试的信号是交流

网友:
唯有更换高频的电流探头。但价钱不便宜。

网友A:
我以前用fluk的电流钳探头,现在用淘宝买的几块钱的小互感器,测量阶跃脉冲效果居然一样好,不过5us以下的延迟没有关注过

lz问题有可能是示波器线太长,光速太慢

网友:
有些示波器,例如dpo3034,有调整各通道延迟不一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fluk的电流钳探头,现在用淘宝买的几块钱的小互感器,测量阶跃脉冲效果居然一样好,不过5us以下的 ...

无论如何感谢回复,肯定不是线长的问题,不过互感器代替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互感器的延时当然小了,不过寄生参数大的话仍然用不了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