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炖锅的电路照片,很好奇他的触摸功能很灵敏是怎么.....

楼主(2017-11-12):
LP在某宝100多买的炖锅,很好用,而且触摸功能很灵敏,玻璃面板上面有水也不印象,很好奇他的触摸功能是实现的。我看了电路,触摸弹簧直接连到了芯片的某一个引脚。难道就是简单的充放电电路?按键很灵敏,响应很快。

网友A:
没有什么特殊的,电容触摸按键。有很多国产和进口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特殊的,电容触摸按键。有很多国产和进口的芯片

他这里只有一个主控芯片,没有其他任何的芯片

网友B:
什么型号的ic啊?

网友C:
大惊小怪,你去看看市面上的触摸按键,都是带弹簧。做过几个案子,指纹门锁,楼宇灯控,都是用的弹簧

网友:
触摸按键很多,但是真正能防止水汽干扰的少。

网友:
触摸的东西还是不怎么相信,西门子的洗衣机在发射站小区不好使

网友:
之前有做电热水器的朋友,用ARV芯片做的触摸按键,在浴室内使用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惊小怪,你去看看市面上的触摸按键,都是带弹簧。做过几个案子,指纹门锁,楼宇灯控,都是用的弹簧 ...

人家发出来就是来请教的,您要是清楚就说明白点吧。这个弹簧有什么讲究?

网友D:
典型的电容感应触摸按键,简单说就是利用人体通过那弹簧去干预电路中的振荡电路,从而改变输出电压,被带有A/D功能的单片机检测,根据程序进行相应的处理。那弹簧不见得非用不可,用铜片,铁片等导电体即可,用弹簧好一点儿,可以和操作面板紧密接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电容感应触摸按键,简单说就是利用人体通过那弹簧去干预电路中的振荡电路,从而改变输出电压,被带有 ...

他这个可能还没有你说白那么复杂,,他是弹簧直接到单片机IO口,连个电阻电容都没有,,估计直接AD采集,,判断前面和后面白AD值做对比来判断是不是按键按下

网友:
带触摸感应的单片机很多啊,和泰,中颖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可能还没有你说白那么复杂,,他是弹簧直接到单片机IO口,连个电阻电容都没有,,估计直接AD采集,,判断 ...

一个道理,只不过振荡电路在芯片内部而已,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可能还没有你说白那么复杂,,他是弹簧直接到单片机IO口,连个电阻电容都没有,,估计直接AD采集,,判断 ...

内部也有这么复杂的,只不过 人家给做成了一个外设 集成到芯片内部了。  现在各个芯片厂的 触摸MCU 都有了。外部电路都是这么简洁的。 而且是已经出来好多年了,现在基本上都比较成熟了。

网友F:
CYPRESS 这块很专业,,, 基于电荷转移的原理。和以前的avr不一样

网友:
国产和台系很多带触摸的单片机都能做,而且,恒流驱动LED,不需要外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YPRESS 这块很专业,,, 基于电荷转移的原理。和以前的avr不一样

实际测试过,赛普拉斯的触摸现在不见得比国产和台系强,而且贵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际测试过,赛普拉斯的触摸现在不见得比国产和台系强,而且贵好多。

1.我的使用结果比其他厂家的都强一个档次,至于台系,就不要拿来比了。。  microchip 也不错。
2.价格  为什么我们拿到的价格很便宜。M0内核的 可以到2 R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ic啊?

没有型号

网友:
电容式触摸感应芯片。我用过一款国产的芯片。楼主可以搜一下,XW05B

网友:
触摸+MCU一起的芯片已经烂大街了。

网友:
我曾经在CY当过AE,Cypress的电容技术,是测的电荷转移量,和RC基本无关,不需要外接RC。而且有专利性的防水屏蔽结构。CY的CapSense,不是价格最便宜的方案,但是市场占有率很高,特别是手机市场

网友H:
有莫友有触摸检测这些程序不,我现在就是不好判断,用的12位AD,触摸时有明显的电压抬升,但数值变化不大,自己写滤波判断老是会误触发,头疼很久了

网友:
用振荡电路配带A/D转换的单片机,把RC网络配好了,振荡频率300k左右,具体参数忘了,上网查即可,但做产品最好用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莫友有触摸检测这些程序不,我现在就是不好判断,用的12位AD,触摸时有明显的电压抬升,但数值变化不大, ...

一般你找对厂家会提供触摸库给你的,自己开发,吃力不讨好,里面的防水抗干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当然简单的个人玩的是随意

网友:
程序都不用编,按下实现简单功能,大把台湾IC

网友:
这个弹簧特别白有镀银的感觉,之前修过泡茶的电磁炉也是这种设计,应该是目前主流标准方案。

楼主:
这个炖锅触摸做的特别灵敏,连续双击都能识别2次。就像按鼠标键那样的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