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拆机进口压力表,请帮指明一颗基准IC型号!

楼主(2017-11-12):
请用过此款IC的,帮指明 基准电压 型号,万分感谢!
前景:基于压力表的设备改造,帮客户换了一批其他品牌的设备,但是其中一部分是进口的压力表(客户想让我们维修一下,能修好尽量修复,无偿的,实在搞不定就算了),经过检测发现,其中只是一颗基准电压芯片损坏了(其余的控制部分和传感部分都正常。)但是这款IC  还不知道型号(由于引脚有点奇怪)。

经实测有以下结果,还请用过相关IC的朋友,帮指明方向。
IC特征:
1、SO-8封装(标准封装)
2、pin1----对应的是电压输入VDD(DC 5V)
3、pin2---对应的是基准电压输出VREF(基准电压输出是3V)
4、pin3---对应的是GND
其余的pin4-8全部悬空

网友A:
你应该说说基准输出多少

网友B:
全凭嘴说呀,啥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说说基准输出多少

抱歉   忘记了   是3V  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凭嘴说呀,啥都看不到

这颗IC表面已经糊掉了   照片恐怕连他妈都不认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颗IC表面已经糊掉了   照片恐怕连他妈都不认识了

糊掉也最好有照片,最好正反面都有

网友:
维修嘛,找个代用的,飞一下线搞好就可以了啊,不一定要找到原型号吧!

网友:
支持楼上,找1个类似的飞线

网友C:
既然3V你直接用个0.1%的431替代得了

网友D:
你这个脚位与MC1403(2.5V)一致

网友E:
估计是ADR431...........

网友:
关键看精度要求,达到精度要求的芯片应该都可以用,反正是维修,飞几条线也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3V你直接用个0.1%的431替代得了

目前也用431替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脚位与MC1403(2.5V)一致

感谢   目前看完资料  基本类似     是一款老片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ADR431...........

谢谢   不是431     431我们用的很多    脚位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目前看完资料  基本类似     是一款老片子了

但是电压不符啊

楼主:
已经用起来了   维修OK了(用了431飞线)  话说 老外的表   舍得在电路上用料    用了挺多  TI的 管子   密集程度可以跟 三菱FX3系列的  PCB有的一拼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起来了   维修OK了(用了431飞线)  话说 老外的表   舍得在电路上用料    用了挺多  TI的 管子    ...

能用?你校准过吗?

楼主:
维修的  不收费   就当代劳了   已交付客户使用    反馈OK     校准是必须的    不校准你敢给客户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