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0.10运行很慢什么回事?

楼主(2017-11-12):
下载了3.6G,安装后,导入了99SE格式的DDB。在PCB界面删除一条线也要转成10秒才能执行完成。电脑是I5 cpu, 8G内存。win10 64位 home版本。

楼主:
铺了铜后好慢,99SE是感觉不到慢。

网友A:
估计板子不小,可以关闭在线检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板子不小,可以关闭在线检查试试;

10*10双面铺铜。

网友A:
可以把铺铜的属性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铺铜的属性改一下

具体改成怎样?试了几个参数没有效果

网友:
如果方便可以发文件过来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不用线条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不用线条的情况

这个方法也不行。只能用这个解决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 ... ;uid=0&pu=usm@1,sz@320_1002,ta@iphone_2_7.0_2_12137.1&bd_page_type=1&baiduid=EEBB812D2B6F9D474A59E3B7880A658F&tj=www_zhidao_normal_1_0_10_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