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的本,无线网卡直接就没了啊?WIN10企业版。。。

楼主(2017-11-12):
请问用同样笔记本的同志们,是否有这样的问题?如何破?

网友:
同样的本,但系统是WIN7,WIFI正常.

网友:
我的本,原装win10家庭版,一直都正常。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带黄感叹号的设备?  这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带黄感叹号的设备?  这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位给出了图,没有问号。。。

网友:
WIN10就是这叼样。。无端端WIFI就不行的,很经常

网友:
我的老x61t刚相反,在win7下声卡就忽然没声音了。驱动啊,小喇叭的图标,各种设置也正常显示,以为老机器了硬件老化了也没处理。后来装了个win10默认就好了,本来也不太正常的wifi也稳定了,以前不行就开关一下wifi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给出了图,没有问号。。。

识别不出来的设备,会在未知设备分支下显示,你截图仅仅是网络设备的,说明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