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托盘是什么电机呢,为何每次启动旋转方向不定

楼主(2017-11-12):
我父亲问我的,我也没想明白,假如电阻还是电容移相,超前滞后的关系应该确定啊,转动方向应该每次都一致啊。

网友:
爪极电机

网友A:
拆拆不就知道了,和鸿运扇转向电机一样。X宝搜搜什么都有了。里面没电容也没电阻。

网友B:
交流不定向永磁低速同步电机

网友:
对就是永磁电机,我的美的电风扇前面的百叶窗类似的东西就是这个玩意,用手堵转,就会反转

网友:
新品已经没转盘了

网友C:
还是有转盘的好,加热比较均匀,公司新买个没转盘的,加热不均匀,辣鸡

网友:
电风扇的摇头电机

网友:
同步减速电机?

网友:
我的是固定转向的哦,顺时针转的

网友:
应该是同步电机

网友:
风扇的摇头电机也是随机方向。

网友:
11楼标准答案

网友:
交流同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拆不就知道了,和鸿运扇转向电机一样。X宝搜搜什么都有了。里面没电容也没电阻。 ...

是的,但好像早期的鸿运扇导风叶是这种电机控制的,后来好像为了省成本,就变成跟随出风自由惰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转盘的好,加热比较均匀,公司新买个没转盘的,加热不均匀,辣鸡

好像是宣传“转波炉”这个概念吧,不用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不定向永磁低速同步电机

您答的真具体,我找到了

网友D:
为啥不用异步电机?速度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异步电机?速度的原因?

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转盘的好,加热比较均匀,公司新买个没转盘的,加热不均匀,辣鸡

终于有人说实话了,这个平板的微波炉就是不如转盘的好,加热一点不均匀,但是厂家非要大量生产平板的,然后转盘的越来越少,就是因为转盘搞的太便宜了,只有平板才能报上价,这个就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啊,黑心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转盘的好,加热比较均匀,公司新买个没转盘的,加热不均匀,辣鸡

可以买便利店款商用的松下微波炉,双管,上下加热,快速均匀!!over,就是比较贵!!

网友:
被坑了,没有转盘的确实又贵又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