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刷了一下Nucleo板载的ST-Link V2-1固件,不能修改设备名

楼主(2017-11-12):
刷了官方的Nucleo板子上的ST-Link V2-1固件,功能都没问题就是识别的设备名字修改不回“MBED”了,重命名后重新插拔,又变成了“UNDEFINED”,看着不爽,应该咋弄,多谢。

网友A:
ST-Link V2-1 有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ink V2-1 有什么功能?

支持SWD,虚拟串口,还有虚拟U盘。

网友B:
应该是固件中的,找找修改;直接改磁盘可以只是改了缓冲中的数据

网友C:
2.1的虚拟串口好不好用?是不是不稳定?想淘一个2.1的用用,结果碰上一个良心老板,说不推荐用2.1因为串口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固件中的,找找修改;直接改磁盘可以只是改了缓冲中的数据

没什么思路,从哪下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的虚拟串口好不好用?是不是不稳定?想淘一个2.1的用用,结果碰上一个良心老板,说不推荐用2.1因为串口 ...

我用它不会大数据传输,只是简单Debug,问题不大。

网友D:
自己在嘉立创做了30个STLINK 2-1,虚拟USB下载固件有问题,bin文件拖进去,板子直接沉默了。然后也没有后果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其他功能正常。4M的下载速度快不少,虚拟串口115200可以稳定跑,虚拟U盘下载bin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在嘉立创做了30个STLINK 2-1,虚拟USB下载固件有问题,bin文件拖进去,板子直接沉默了。然后也没有后果 ...

我重新做的板子还没回来,测试完告诉你

网友E: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这固件呢?我买的STM3F746里面自带stlink怎么没有这功能,我看官网提示是有这虚拟U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这固件呢?我买的STM3F746里面自带stlink怎么没有这功能,我看官网提示是有这虚拟U盘的. ...

你是哪个板子?

网友:
stm32f746 discovery

楼主:
论坛里就有,你搜索一下

网友:
stlink 2.1 有啥特别的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原理图及资料,谢谢

网友:
楼主你的板子做好了没有?有没有测试结果了?

网友:
我改的怎么没问题,随便刷了,切换jlink回来 还是我刷的那个磁盘符
我也做了板子,新版板子今天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原理图及资料,谢谢

随便找个nucleo板子里面有提供的pcb和sch,然后自己可以精简可以diy,我的第一版试了下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这固件呢?我买的STM3F746里面自带stlink怎么没有这功能,我看官网提示是有这虚拟U盘的. ...

驱动未安装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在嘉立创做了30个STLINK 2-1,虚拟USB下载固件有问题,bin文件拖进去,板子直接沉默了。然后也没有后果 ...

把你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我的没有问题。

网友D:
原理图和固件从github上下载的
附上我改了一些的原理图。

顺带向论坛的各路大神求一个外壳,板子是按照淘宝上买的那种STLINK或STC下载器的铝合金外壳做的
但是问了很多家,都没有找到这个外壳的成品。

网友F:
我找了一个版本的sch,但是没有楼上的R16电阻,只有一个电容接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找了一个版本的sch,但是没有楼上的R16电阻,只有一个电容接地。

复位引脚应该不影响什么吧.

网友:
你先升级低版本,再升级为高版本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和固件从github上下载的
附上我改了一些的原理图。

先不说别的,你的图纸怎么还有飞线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引脚应该不影响什么吧.

比对了一下,你的R14和R7嫌疑很大,你先分步骤从R14开始拆掉一个,试一下。
我的版本是不存在这两个电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和固件从github上下载的
附上我改了一些的原理图。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芯片用的C8的,我用的CB。具体一步步来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芯片用的C8的,我用的CB。具体一步步来测试吧 ...

如果是芯片问题的话,估计直接是不能烧录固件或者烧录了固件也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
飞线是5V的电源输出,没有用到,也不好走线了,就没有布线

网友D:
R14为低速晶振输入引脚,R7上拉不会有问题,并且该端子没有用到。测试了一下也没有什么改变。猜测可能是固件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4为低速晶振输入引脚,R7上拉不会有问题,并且该端子没有用到。测试了一下也没有什么改变。猜测可能是固 ...

有人说C8可以当成CB来用的,但是厂商不保证后半部分FLASH是否OK

另外你检查下你的焊接有没有元件被搞错了,我的22欧姆被错焊成了22K,开始也是有盘符,但是不能工作,纠正了那个错误就OK了

我用的固件是这个帖子里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1981-1-1.html
使用了这个:STLinkReflash ST-LINK/V2-1 固件:ST-JLINK-V21
烧完之后回刷成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