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详细分析两个芯片的引脚能不能直接相连?

楼主(2017-11-12):
最近在弄DRF,把模电前面的基础知识又啃了一变,有时候觉得自己的知识体系就像建立在流沙上。
前几天有一个电路,简化为3.3V电源串接一个二极管,再串大约300K的电阻,我跟师傅说二极管上有0.7V压降,师傅
说不对,这个回路中只有8uA电流,二极管不会导通。最终我们讨论的结果为回路中电流很小,二极管的压降不会这么大。
(实际上是选用的一颗USB的TVS,由于DSP内部的D+引脚有1.5K的上啦电阻,TVS的内部结构可以看做是一个整流桥,所以导致3.3V电压到了VBUS上)当然实际的结果TVS中二极管的压降为0.7V。

如下电路中,二极管阴极开路,此点的电压不去测量应该是多少V?

好吧上面的文字只是想表达还得把数电模电好好啃一啃,真正想请教的是如何分析两个芯片的引脚能不能直接相连.
比如FPGA和485芯片的T&R。

网友A:
哈哈 经典问题 之前在第一家公司的时候有好几个电路方面的大牛 都认为如果去测量的话电压可以计算出来  开路的情况他们争论了很久也没有一个结果 楼主如果有了结果记得说一下啊

网友:
反正我知道肖特基管在极轻载时压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看曲线,应该在0v附近吧,纯属猜测

网友:
有外部静电场,再加抵消pn节电场

网友:
看伏安曲线,电流小压降的确小,具体电路集体元器件具体分析

网友B:
我总觉得楼主的问题已经脱离了理论的范畴,电流极小时,二极管已经不是理论的二极管,至于此时二极管的状态如何,看厂家的数据手册便知,如果只是应用工程师,这个时候再去纠结理论感觉路子就跑偏了!

不过这个话题跟楼主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C:
图二12V,没什么疑问的

网友:
不测量我认为是0V,因为无电流,二极管的PN结无法导通

网友:
图2应该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经典问题 之前在第一家公司的时候有好几个电路方面的大牛 都认为如果去测量的话电压可以计算出来  开 ...

我感觉不去测量没有回路,二极管两端没有电势,内电场没有被破坏,所以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总觉得楼主的问题已经脱离了理论的范畴,电流极小时,二极管已经不是理论的二极管,至于此时二极管的状态 ...

我错了,因为我这么多废话没有人关注我真正想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二12V,没什么疑问的

我感觉不去测量没有回路,二极管两端没有电势,内电场没有被破坏,所以是0V

楼主:
我感觉不去测量没有回路,二极管两端没有电势,内电场没有被破坏,所以是0V

网友D:
用示波器测一下,高阻输入跟低阻区别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测一下,高阻输入跟低阻区别很大的。

如何分析两个芯片的引脚能不能直接相连

网友:
看这两个脚的功能,是输入还是输出,是不是在同一个电平状态

网友:
串个电流表,不超过手册标识范围内表示安全,但不一定合理,合不合理,谁设计的应该要知道吧。

网友E:
11.8x-11.9x之间吧?反正比电源电压低点。fpga跟485的 t和r可以直连啊,选择3.3v的3485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8x-11.9x之间吧?反正比电源电压低点。fpga跟485的 t和r可以直连啊,选择3.3v的3485即可 ...

现在的DFR分析必须要说出个理由来把别人说服,我觉得从两个芯片的输出电流大小和可接受的输入电流大小分析。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补充:经过对模电部分MOS管的分析,CMOS电路输出为PNMOS的半桥结构,而输入也是半桥,但输入部分是接到栅极,栅极内部是绝缘结构,电流很小,直接相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经过对模电部分MOS管的分析,CMOS电路输出为PNMOS的半桥结构,而输入也是半桥,但输入部分是接到栅极 ...

这实质上就是个阻抗匹配的问题,只要不烧管,不自激,能实现功能又达到功耗要求。或者说不用考虚效率等问题。都可以接。
总之,接上了可以用,就行。说不行的要说出有什么要求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