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的工字电感为什么没有电流参数?

楼主(2017-11-13):
如附件规格书的电感,为什么没有尺寸,电感量和电流的对应表格,那使用的时候要怎么选用呢?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完整的规格书,完整的里面一定有电流的几个参数

网友A:
不完整的规格书 +1   一般只要有线径就可以了,导线的截面积*电流密度,就是能通过的电流值
电流密度一般取8以下(自冷式),假设是0.5mm 的线径,我一般会认为,该电感可以过1A电流(截面积乘以电流密度5=0.98A)
电流密度取5,是预留了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完整的规格书 +1   一般只要有线径就可以了,导线的截面积*电流密度,就是能通过的电流值
电流密度一般取 ...

磁芯的磁饱和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