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级-低功耗-无线数据传输芯片的选型

楼主(2017-11-13):
工业级低功耗无线数据传输芯片的选型:
很小很小的数据传输要求,比如每秒传输一个温度值即可。
其他要求:
1. 低功耗,最好是mA级别的
2. 工业级别的温度范围,-40到125°C最好
3. 高可靠性,穿透力尽量好,可以接受外置长度小于6CM的天线来提高发射效果
4. 其实就是多个温度采集点,每秒发射一次数据给接收主机
5. 最好是不带MCU的,因为MCU端我已经有了。
再补充一下使用环境:  有水的高压锅内部(有热水,金属外壳,信号能传输出来么?)

网友:
lora,买不带mcu的模组

网友A:
MAX7044AKA+T
CMT2117A-ESR
MAX1472AKA+T

网友: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9959_1.html   这个你看看吧。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7044AKA+T
CMT2117A-ESR
MAX1472AKA+T

谢谢zzhang_hui老大, 您推荐的这几款很好,我还没细研究,请教您,MAX7044AKA+T与 MAX1472AKA+T 这两款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另外CMT2117A-ESR这个的手册我没找到,可能是比较少人用的吧;
还有,上述三款芯片都支持多对一通信么?
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要用2.4G频段的还是低频段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或者限制?温度记录器上用低频段传输数据是不是被允许的?
请老大指教。

楼主:
高温高压液体里测温,用什么频段穿透性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温高压液体里测温,用什么频段穿透性更好?

你这个锅皮多厚,密闭的铁锅就别考虑无线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锅皮多厚,密闭的铁锅就别考虑无线电了

锅皮一般都是很厚的,比如3厘米厚,但是即使压力罐盖上后,也有密封胶条,无线信号应该可以从密封胶条这个地方穿透出来吧?

网友:
高压就不止125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锅皮一般都是很厚的,比如3厘米厚,但是即使压力罐盖上后,也有密封胶条,无线信号应该可以从密封胶条这 ...

这个只能做实验确定,优先测试lora的扩频芯片,比其他方案高30db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做实验确定,优先测试lora的扩频芯片,比其他方案高30db增益

我需要ma级别的低功耗啊,传输距离有个十几二十米几个,最好数据在高压罐出来后,还能能穿过几堵墙,数据量非常小,一秒发送一个温度值即可;

网友C:
先别要求那么高,能够做到高压锅内部能够发送到外部就烧高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别要求那么高,能够做到高压锅内部能够发送到外部就烧高香了。

我今天试了,把手机扔到高压锅里,盖紧,能正常通讯的。当然是常温,不注水的情况;

楼主:
上 安美通的官网,看到这个很接近我想要的;

接收模块
接收模块APC250S(又称RF4432)采用高性能单片机与超高接收灵敏度无线射频芯片,无线传输采用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最大可以纠24bits连续突发错误,抗干扰性能极强,通过与控制终端相连可实时监测传感器数据状况,构建高标准、高可靠的无线智能化监测和预警系统。
APC250S可通过有线连接,如RS232、RS484、M-BUS、以太网或者连接GPRS设备将数据传输至控制终端进行处理。此系统容量非常高,1只发射模块可连接255只发射模块进行多对一数据传输,发射模块采用特殊的发射时间随机冗余技术,在保证低功耗与采集效率的同时,有效避免了数据冲突,保证了数据的高可靠性。

发射模块
发射模块APC300(又称RF5150)是高度集成的超低功耗微功率传感器模块,模块采用了超低功耗单片机和高性能低功耗发射芯片, APC300不仅可以进行标准UART口通信,其内置12bit高精度ADC,支持直连各种主流的温湿度,压力、液位、流量、物位传感器,如:DS18B20,PT1000,SHT21热敏电阻等,用户无需编写无线与传感器部分的软件,也不需要额外的MCU和外围器件,极大的降低了系统部署难度。
APC300能定时采集传感器数据发送至APC250S,传输距离根据速率不同最远可达700米,模块在2.1-3.6V电压范围内工作且功耗极低,在最大发射功耗10dBm状态下电流仅仅消耗14mA,休眠功耗低至1.5uA,通过合理的设定采集周期,一节普通的的锂亚电池(如ER18505)工作寿命可达数年至十几年。

网友:
锅里测温度,我认为可以用声波传送出来。设计一个电路让频率跟温度密切相关,锅外用咪头或压电片拾取,或者将温度信号调制到声波中。大家觉得如何?
---编辑增加:直接测量就行了,何必搞那么麻烦呢。

网友D:
nrf24l01,模块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nrf24l01,模块很多的

24L01穿透性很糟糕,放弃了

网友:
既然低功耗 最好就是带mcu的 用ti cc1310吧

网友:
要穿透性强,估计只能考虑低频的RF了

楼主:
上面大神提到的MAX7044AKA+T     以及MAX1472AKA+T好像都不错,但是淘宝上找不到现成模块板,是不是太小众了呀,估计资源很少。

网友B:
MAX1472  JLC有个类似的ASK芯片,这种芯片功耗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1472  JLC有个类似的ASK芯片,这种芯片功耗也不低

请教老兄,MAX1472与CC1101  都有433M频段,但是MAX1472的管脚很少很简单,这两款芯片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MAX1472只能发射,CC1101收发都可以?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兄,MAX1472与CC1101  都有433M频段,但是MAX1472的管脚很少很简单,这两款芯片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

你去找lora模块,别再废话了,有这时间看一眼芯片手册什么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找lora模块,别再废话了,有这时间看一眼芯片手册什么都知道了

lora是2.4G的啊,通过性不行啊。所以才选择433M的

网友:
看一下锅的尺寸,如果尺寸合适,可以考虑用锅体直接做天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lora是2.4G的啊,通过性不行啊。所以才选择433M的

谁告诉你的?
433的lora模块多的是。我在之前一个人的贴子里说了很多,你搜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告诉你的?
433的lora模块多的是。我在之前一个人的贴子里说了很多,你搜一下就知道了 ...

redroof大,等候您多时了!
请教您一下,我只要433M的频段,多个温度记录器每隔几秒同时发射数据给主机,要求功耗尽量低,传输距离有个二三十米就行,有个别金属柜子但是有门缝的。
要易于初学者开发。无需组网,lora这么高大上的也不需要,越简单开发越好。
这样的话,CC1101是不是最合适的选择?

网友:
SI4460,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发射功率和速率,和适合你的应用,,,,,,不过后来看到你“初学者”“越简单越好”的字眼,感觉你可能没兴趣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redroof大,等候您多时了!
请教您一下,我只要433M的频段,多个温度记录器每隔几秒同时发射数据给主机, ...

对透传模块来说,是否使用lora完全不影响你程序,你只管串口收啥发啥。lora的优点是同等功率下显著增加通讯距离。
但我见到的大部分模块并没有自带冲突检测逻辑。

楼主:
引用 楼主:
redroof大,等候您多时了!
请教您一下,我只要433M的频段,多个温度记录器每隔几秒同时发射数据给主机, ...

先谢谢emc老大,我有考虑过4460,淘宝上4460的模块,估计用的人也少,因此排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透传模块来说,是否使用lora完全不影响你程序,你只管串口收啥发啥。lora的优点是同等功率下显著增加通 ...

老大,您是不是建议我用lora的433M芯片?能做到低功耗,良好的绕过或穿过金属空间环境,再具体点,您推荐一两个芯片给我吧。

网友(2020-11-05):
引用 楼主:
老大,您是不是建议我用lora的433M芯片?能做到低功耗,良好的绕过或穿过金属空间环境,再具体点,您推荐 ...

最后选用的那个无线芯片解决的呢?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TI的CC1310. 穿透能力真的很强. 我们这边去年评估过类似应用. 我们的测温单元放在冷藏柜里, 也是全不锈钢的,只有封条是磁封条. 我们测试效果可以的.测温单元用FPC天线, 14dbm的发射功率. 然后接收器在柜子外面30多米远, 用胶棒天线. 通讯完全没影响, 通讯速度可以15kb.

网友:
只能 摩斯密码了  发二进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