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自动布线,,终于把自己坑了(╥╯^╰╥)

楼主(2017-11-13):
画了个MT7687的底板玩儿,,布线的时候想省事儿就用了自动布线,,想着一共没几根线,Altium应该能布好的,,没想到还是被坑了(╥╯^╰╥),,,以后再也不敢用自动布线了(╥╯^╰╥)
说好的人工智能呢(╥╯^╰╥)

网友A:
你这布局也有问题啊,USB的差分线走不出去

网友B:
一看你用的就是嘉立创的元件封装,他们的封装中芯片类的。外面都有一个轮廓线,这个线都把其他的管脚短路了,要一个一个的删除。

网友:
我上回做的也是这样。

网友:
这样能通过检查?

网友:
自动布线完毕后不DRC检查的吗?

网友C:
OMG, NO.
你没有跑 DRC ERC 吗?
希望你的板子还没生产出来 :)

楼主:
觉得线少,,肯定没问题,,就没检查%>_<%

网友D:
自动布线只是辅助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OMG, NO.
你没有跑 DRC ERC 吗?

我想着:就这么几根线、这么空的板子,,肯定没问题,,所以就没做

以前自己布线都会DRC好几遍 %>_<%

网友:
厉害了 usb线这么走,还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布线只是辅助设计。

我知道啊,,以前都是手动布线,,这次看线少、板子空,,所以就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布局也有问题啊,USB的差分线走不出去

这个是USB Full Speed,也就48M,,用不着差分吧。。

网友E:
AD的软件布线一直有短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的软件布线一直有短路的问题

这坑??
记得以前protel有drc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USB Full Speed,也就48M,,用不着差分吧。。

我还没说90OHM差分阻抗呢

网友:
这是规则设置里面允许短路的吧
如果是这样,DRC也没用

网友:
。。。必须DRC啊。  另外自动布线结尾会提示失败和成功,  最后最最重要一点,规则&在线DRC, 短路在规则是绝对不允许,短路肯定大家都会选入在线DRC的。  在线DRC肯定是绿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你用的就是嘉立创的元件封装,他们的封装中芯片类的。外面都有一个轮廓线,这个线都把其他的管脚短路了 ...

为什么会短路?  轮廓线不在电气层怎么短路,这么说岂不是不能放丝印了?丝印肯定会跟走线视觉上重叠啊。。。

网友F:
不致于这样,应该是布线规则设置问题。
AD软件里有几个自动布线例程,可以研究下它们的布线规则。

网友G:
不过还好 切两刀飞根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USB Full Speed,也就48M,,用不着差分吧。。

12M  紫薯布丁

网友:
布线完成后DRC都不看的啊!而且那个电容(电阻)明显放的有问题。

网友:
1: 规则没设置好
2: 没做DR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致于这样,应该是布线规则设置问题。
AD软件里有几个自动布线例程,可以研究下它们的布线规则。

不研究了,,以后都手动布,,再也不自动布了。。

楼主:
才12M?那USB Full Speed也好慢啊 ,,也就比UART快点儿。。

网友:
这么多年从来没用自动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过还好 切两刀飞根线吧。

飞线成功,,能用了

网友:
肯定是规则没设置好

网友:
自动布线也得自动规格检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致于这样,应该是布线规则设置问题。
AD软件里有几个自动布线例程,可以研究下它们的布线规则。

确实如此,必须研读规则。规则设置详细了才能自动布线。

网友:
真是该打!!!!!!!!!!!!!!!!!!!!

网友:
这线飞的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线成功,,能用了

QFN飞单个脚,又不用连续飞一排。
还是打开工程看看 PCB的规则和在线DRC选项吧。  自动布线肯定是能用的,

网友:
规则没设置好,不要怪软件。

网友:
楼主的wifi板子这么快回来了

网友:
手动布线会不会好很多呢

网友:
这么少的线,都这样搞? 而且Altium 有Drc啊 你好歹发出去Drc一次啊。

网友:
以前也被自动布线坑过一次,连线没问题,但频率高运行不了

网友:
AD自动布线,玩具级的

网友:
布完线你不进行网络检测吗?

网友:
哦哦 被ad坑了。推荐proteus

网友:
确实是教训,长个记性,下次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不是迫不得已是不会使用自动布线的,最多就是局部自动

网友:
表示学习毕业后没用过自动布线

网友:
我们这边,再简单的板子都不会用自动布线
用人工,浪费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
主板大部分是全自动布的

网友:
AD自动布线一般不都只是用来验证几层板子能把线给布通么?

网友:
Demo板我已经开始手工搞电源部分其他自动布线再做DRC。没时间手工画啊

楼主:
重新手动布了一遍

网友:
自动布线的前提,是良好的布局和严谨的布线规则,否则你让机器随意发挥,机器就回敬你一个随意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手动布了一遍

明显干净多了,这自动布线不智能啊

网友:
自动布线经常遇到布不下去情况,对布局要求也多

网友:
为什么要自动布线呢

网友:
我用Pads 全部的板子的70%左右的电路都是自动布的 差一点没有问题,因为都是按照规则来的 使用都还OK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重新手动布了一遍

毫无生产加工经验...

网友I:
楼主这手动布的除了干净点,还不如自动的呀,也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毫无生产加工经验...

怎么讲?求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手动布的除了干净点,还不如自动的呀,也都是问题

都是问题
不会吧,一共也没几条线,,
具体什么问题?不会是指线走的直角吧??我也知道很多人说不要走直角,可是直角美观啊,,而且具体直角为什么不好也没人给出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网友I:
引用 楼主:
都是问题
不会吧,一共也没几条线,,
具体什么问题?不会是指线走的直角吧??我也知道很多 ...

直角走线的对信号的影响就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拐角可以等效为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减缓上升时间;二是阻抗不连续会造成信号的反射;三是直角尖端产生的EMI。
你可以想象信号也是有惯性的,突然一个直角你不会撞墙吗
另外我看到最下方一条线挨着边穿过了两个pad,这样增加加工失败的风险,而且其中一个pad是未使用的pad,这白白增加寄生电容和天线噪声

PS,我也是业余水平,有不对的请原谅。我很支持楼主的MicroPython项目,我也打算把MicroPython移植到更好资源的单片机上,让他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OS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角走线的对信号的影响就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拐角可以等效为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减缓上升时间; ...

“另外我看到最下方一条线挨着边穿过了两个pad,这样增加加工失败的风险,而且其中一个pad是未使用的pad”

那三个PAD都是GND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看到最下方一条线挨着边穿过了两个pad,这样增加加工失败的风险,而且其中一个pad是未使用的pad ...

好多擦边连接Pad的线啊,我的强迫症都犯了

网友:
从来没有在有用的板子上做过自动布线,哪怕是再简单的板子。
倒是初学画图软件时,好奇试过,自动布完就撤销了。

网友:
自己作死,不用DRC check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讲?求指点一二

焊盘没有泪滴,烙铁焊锡时间长一点+板子质量差一点,线就可能断掉了
有条线紧紧围绕焊盘绕过去,间隙极小,批量生产的时候你就不怕短路在一起啊?
有些元件的标号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全部走线都用一个线宽
布局明显没有用心调整过,只求将所有网络走通了事
有些焊盘就是把走线搭过去而已,强迫症都犯了有没有
丝印被焊盘盖住,别人有可能看不清楚的
排针的焊盘设计不合理,大批量生产容易增加补焊那个工位的工作量
过孔有点偏大
这么大块双面PCB,非得从贴片元件下方走线穿过...醉了
极性元件D1~D3,估计正负极只有你看得明白(一定要让BC都能分出正负极,好不?)
板子没有型号,没有版本,没有日期
有个圆形焊盘和方形焊盘挨得太接近了
其他电磁兼容和布线技巧要看具体的电路和电路的要求,估计你也是没有考虑的了
什么走线是不是90°倒是没有大的所谓,别听叫兽瞎JB忽悠,除非是高频电路,射频电路或高精密电路
但斜角走线相对比直角走线好,斜角除了减少信号反射还可以避免铜线断裂和翘起

网友:
估计只有Altium自动布线会这样了;早些年间从焊盘拉线;看上去是拉上了;结果做出的板了却歇菜了。估计那个时候很多都中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