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三个脚的电容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7-11-13):
淘宝8块钱买了一斤杂散电容,里面有几个三只脚的,这是什么电容呢,顶端也没电解电容那种压痕,难道是固态的?

网友:
这么明显没看出来吗?是雄性的电容

网友:
合格二楼

网友:
哈哈,合格的二楼

网友A:
那个脚应该是接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脚应该是接外壳.

测了一下,是接外壳了,有人说是固定用的,估计是吧。高度太高了,然后外壳加了个脚固定用。

网友:
显然是外壳接地用的,应该属于EMI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