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伺服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7-11-13):
想做一个BLDC、PMSM的伺服驱动器,目前打算使用这种航模电机,打算在后面加个AS5048磁编码器,最终是打算放在四足机器人上的,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1.STM32的FOC库、TI的的InstaSPIN-MOTION技术,那个比较好?
2.手写FOC技术难度大吗?
或者各位有什么其他建议?

网友A:
1、感觉电机不合适,航模电机是高速电机,转速高,力矩小,你的四足机器人转速应该并不需要这么高,力矩需求也应该更大。
2、加磁编码器可以,个人觉得用自己写底层驱动比较好。除非你的速度或者位置闭环要求很高可以考虑TI的motion方案。

网友B:
我有stm32的伺服电机源码,带位置坏,速度环 电流环  是商业的成熟产品,有兴趣站内信联系我

网友C:
我们实验室自己开发过PSMS的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
也做工业机器人和多轴数控加工中心
我们一般选择TI的电机拖动方案

网友D:
航模电机适合持续长时间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感觉电机不合适,航模电机是高速电机,转速高,力矩小,你的四足机器人转速应该并不需要这么高,力矩需 ...

1.这个航模电机低KV值的,力矩会大一点,很多人用来作机器人关节的,比如论坛里的Xdog,还有就是外国的一些四足。如果力矩不够,我后面会加行星减速器。
2.自己写底层驱动的话,我没有把握,FOC难不难写,我看了下理论,就是帕克变换和克拉克变换,我用编码器的速度和角度信息作为定子角度(先同一个直流量,让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一致),TI的方案你用过吗?效果咋样?我不懂为什么很多做伺服控制都用DSP,我觉得STM32F4就蛮好的,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实验室自己开发过PSMS的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
也做工业机器人和多轴数控加工中心
我们一般选择TI的电机拖 ...

TI的电机驱动方案是指这套InstaSPIN技术吗?还是说你们选择TI的DSP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模电机适合持续长时间工作吗?

可以的呀,只要功率在范围,没问题

网友:
关注这个贴,个人觉得,如果不是工业或者医疗级别这种不差钱的,就不要选ti方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TI的电机驱动方案是指这套InstaSPIN技术吗?还是说你们选择TI的DSP自己写?

我们在TI的基础上再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stm32的伺服电机源码,带位置坏,速度环 电流环  是商业的成熟产品,有兴趣站内信联系我 ...

我发不了站内信,你私我你的联系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在TI的基础上再改改

就是在InstaSPIN的例程基础上加了自己的代码吗?FOC还是用的Ti的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在InstaSPIN的例程基础上加了自己的代码吗?FOC还是用的Ti的库

我们添加自己的代码也是以实验性质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添加自己的代码也是以实验性质的居多

好的,我想问下,我想加个磁位置控制该咋整,InstaSPIN-Motion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想问下,我想加个磁位置控制该咋整,InstaSPIN-Motion该怎么改?

具体我也不了解
我是实验室里另外一个项目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个航模电机低KV值的,力矩会大一点,很多人用来作机器人关节的,比如论坛里的Xdog,还有就是外国的一 ...

能自己写FOC的就能写,不能写的就觉得难,TI的用的多是因为TI的电机控制领域积累的时间比较久,工控领域用的多,影响大。ST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自己写FOC的就能写,不能写的就觉得难,TI的用的多是因为TI的电机控制领域积累的时间比较久,工控领域 ...

恩,我最近在看一些理论,我如果加在转子上磁编码器,不知道怎么得到定子角度,给后面的变换用

网友(2017-12-13):
请问楼主的AS5048调试的怎么样了?我也在搞5048A,我用的是spi读取的,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想交流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实验室自己开发过PSMS的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
也做工业机器人和多轴数控加工中心
我们一般选择TI的电机拖 ...

用TI的 你们是自己写FOC 还是用TI的电机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TI的 你们是自己写FOC 还是用TI的电机库的?

两种情况都有

网友F:
网上开源的FOC代码不少了,你可以搜搜TI的方案,转子位置角估算、速度计算、位置计算、三路电流采集(两路就可以),clark park,d轴和q轴的电流PI、速度PI、位置PID、  ipark、 iclark、  svpwm  这几大块代码网上都有,而且有感的要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开源的FOC代码不少了,你可以搜搜TI的方案,转子位置角估算、速度计算、位置计算、三路电流采集(两路 ...

恩 已经在做了 谢谢

网友(2018-01-15):
库的话肯定是TI的最好,学习的话建议结合STM32 FOC2.0的库,把整个FOC算法是如何实现的好好看看   后期自己写就在STM32F1上写,这样驱动部分大多数可以借鉴2.0库的  总的来说  自学的话 2.0的库够你用2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