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前市场上的激光测距,距离及精度问题

楼主(2017-11-13):
距离和精度对APD的要求?
资料上讲,理论上发射和接收都需要高压,但是现有的好多产品看不出有高压内容呀,为什么?

网友(2019-08-12):
APD才需要高压,原理上来说距离和精度跟APD没有关系。
测量距离关键因素是:激光发射功率和APD接收灵敏度;
相位式激光测距为什么不能测远距离?那是因为相位式激光测距模式是需要连续发射调制激光的,而连续发射的激光平均功率不能超过5mw,否则稍不注意就会对人眼造成伤害;由于发射功率比较小,距离远了漫反射回来的激光功率就非常微弱了,APD接收电路已分辨不出来激光信号了。
脉冲式激光测距则可以瞬时发射几瓦几十瓦的激光脉冲,而整个周期内脉冲的占空比很小,平均下来激光功率也已低于5mw,对人眼也是安全的;而漫反射回来的激光功率比相位式的大上千上万倍,所以可以测量更远的距离。
网上说的脉冲式激光测距精度不如相位式的,完全是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