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压控晶振VCXO输出功分为两路,下面是他的电路图,我....

楼主(2017-11-13):
就是不明白用两个电感和电容,中间加一个电阻,就能起到等分功率的目的,我用ADS仿真了一下,感觉没有作用。希望大家积极解惑分析哈

楼主:
没人吗?问点稍微高深点就没有人回答了,

网友A:
wilkinson功分器?这参数不大对劲哇
电阻应该是100Ω
电感大概应该是112nH的样子?

楼主(2017-12-28):
引用 网友A:
wilkinson功分器?这参数不大对劲哇
电阻应该是100Ω
电感大概应该是112nH的样子? ...

确实是,又一叶遮眼了

网友:
楼主可以去搜一下射频功率分配器

网友:
仿真结果

网友B:
楼主的原理是否画错了,如果L5=L6=27NH ,C30=C31=100PF,会更接近 100MHZ 功分器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原理是否画错了,如果L5=L6=27NH ,C30=C31=100PF,会更接近 100MHZ 功分器的结果。

谢谢,是我弄错了,其实ADI是没有这个功分器的

网友C:
c3 c31 为1000皮法,几乎要把100Mhz频率给短路了,还功分个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3 c31 为1000皮法,几乎要把100Mhz频率给短路了,还功分个鬼啊。

还有电感,它实际是把两个50的阻拦分别变换成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原理是否画错了,如果L5=L6=27NH ,C30=C31=100PF,会更接近 100MHZ 功分器的结果。

你好。我手里没有ADS,就用EWB仿真了一下。
中心频率是对的,不过增益是10.5db,放大趋势。而不是-3.7db。是ewb仿真软件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