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低功耗一个很有趣的方案选择

楼主(2017-11-13):
系统负载支持的电压范围是1.8-3.6V。现在方案有两个。一.用两节1.5V电池串联供电。二。用两节1.5V的电池并联再升压到2V供电。DC-DC效率一般标称是93%。
系统在2V以上时电流应该比2V供电时要大,并且电压越高,电流越大。所以在2V稳压时有优势。7%的DCDC损耗能抵上高压时增加的电流损耗不?哪个供电方案更省电?有经验的人说说你们的看法。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意思,我选方案一,串联

网友A:
串联DC DC 降压,个人觉得好点,,1.5V输入太低了,即便升压效率能达到93% ?

网友:
  DCDC不要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DC DC 降压,个人觉得好点,,1.5V输入太低了,即便升压效率能达到93% ?

你看现在的无线鼠标方案都趋向于用2节电池并联再升压。

网友B:
要你自己算那个核算啊,你都没给电流增加条件别人怎么算?优先选择的方案是串联直接供电,其次是加DC/DC降压,DC/DC要选择超高效率的,价格估计要两三块钱。另外提醒你千万要看清楚93%的效率是什么条件下的,轻载和满载肯定不是一个级别的,好多DC/DC在轻载的时候效率比LDO还低。

网友:
串联直接供电,或者串联降压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你自己算那个核算啊,你都没给电流增加条件别人怎么算?优先选择的方案是串联直接供电,其次是加DC/DC降 ...

那我还是选择串联吧

网友:
看你大部分时间是多大的电流,要是在10ua以下,建议还是ldo好。dcdc升压静态功耗很多在10ua以上。你自己把各个阶段的电流乘以运行时间加起来做方案对比

网友C:
系统负载支持的电压范围是1.8-3.6V
2节电池串联,
每节电池0.9~1.6V x2 =1.8~3.2V
不是利用率很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负载支持的电压范围是1.8-3.6V
2节电池串联,
每节电池0.9~1.6V x2 =1.8~3.2V

楼主的意思是负载在2V时耗电少,3.2V时可能增加不止一倍,就是说1.8-3.2V之间超过2V的时间很长,这段时间多消耗的能量是否能补足DCDC带来的效率损失。
个人感觉还是直接串联,关键是省钱!

网友:
中国人的设计能少一个元件决不多一个,美其名曰简洁。

网友D:
串联,用个LDO,DCDC的静态电流比LDO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联,用个LDO,DCDC的静态电流比LDO高多了。

dc/dc也有很多nA级别的型号。LDO整体效率太低了

网友E:
DCDC有静态功耗的,效率一般是在额定负载的时候测的,你要是在低功耗情况下,DCDC自身的静态功耗就消耗了你的大部分电量。
当然楼上有提到有极低静态功耗的DCDC,我没用过,估计价格不菲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CDC有静态功耗的,效率一般是在额定负载的时候测的,你要是在低功耗情况下,DCDC自身的静态功耗就消耗了你 ...

是的,我之前就在一个低功耗设计上用了个DC/DC,吃大亏,只能改为LDO。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之前就在一个低功耗设计上用了个DC/DC,吃大亏,只能改为LDO。

我用dcdc加ldo,正常工作靠dcdc,休眠时改用ldo

网友:
看需求,5年和7年的待机差别不大,但是DCDC是实实在在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