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可以大概描述下CAN通信的距离受那些因素影响

楼主(2017-11-13):
在做CAN通信,波特率50kbps,ISO1050,通信线缆用的护套线,没有加终端电阻。发现通信距离没有过10米。谁有经验的来给个意见,希望可以可靠通信100米。

网友:
125Kbit/s 电梯上,妥妥的。

你这个10米,肯定有问题。

网友:
50kbps 时候,基本上随便乱拉线都可以通信上;
另外终端电阻应该加上

网友:
终端电阻是必要的,,两端都要加,,

网友:
50K  10m  不加电阻绝对可以通上。查软件吧

网友:
上面各位大神,120欧姆的匹配电阻是每个终端上都要加吗?还是有一个终端加上了,其他的就不要加了?

网友:
120欧的终端电阻应该加在线的二端,在整个通讯链路中只要加二只电阻,即最边上的尾部二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