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个便宜的乘法型DAC芯片

楼主(2017-11-13):
想买几片乘法型DAC玩玩,结果淘宝一搜都几百块钱(16位),汕头拆机的都要50往上,还没有保证,那位用过比较好买便宜的且>16位的DAC ,麻烦推荐下,谢谢

楼主:
那个老大用过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我前几天拆了几片AD7564,12bit的,貌似是乘法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拆了几片AD7564,12bit的,貌似是乘法型的。

是的,这个必须打开pdf文档才知道是不是乘法型的,在TI\AD\MAXIUM\LE网站的列表里根本没有这个选项,只有一个个打开pdf看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必须打开pdf文档才知道是不是乘法型的,在TI\AD\MAXIUM\LE网站的列表里根本没有这个选项,只有 ...

我48块钱买了3个板子,拆了21个AD7951的14位AD、21个AD8021A运放、21个TL082运放、6个OP07C运放、6个AD7564的12位DAC,美滋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48块钱买了3个板子,拆了21个AD7951的14位AD、21个AD8021A运放、21个TL082运放、6个OP07C运放、6个AD75 ...

有链接不了,我也去搞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接不了,我也去搞搞

没了,就3块。
就是这个板子。马云连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但是这个卖的贵,我那个便宜,板子一模一样。

楼主:
有点贵的,下次看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