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输入捕获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7-11-13):
       我根据手册配置好了寄存器,最后,死活无法进入捕获中断,前后对比寄存器上百遍,网上查找最后说要配置选项字节,千辛万苦的终于弄好了。

现在有一个疑问是,我去捕获20000us的周期的脉冲,发现只读到了18000多。  读高低电平也是有误差。

但是,配置上面又没有寄存器可以调整的。   问一下你们,这个是芯片的原因,还是我哪里还有没搞懂的地方。

注:捕获采用的是捕获中断,设置为上升沿触发,第一次进去中断以后,记录下这个时候的cnt,第二次上升沿又记录cnt,俩次的相减。

从代码上面来看,也是不存在说架构没弄好存在误差的,因为每一次都是中断触发,然后马上记录下cnt的值的。

网友:
1800,说明定时器没溢出.你把定时器PSC分频道1us试下,如果使用内部时钟不准确确实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