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简单功能贴片机点胶机。

楼主(2017-11-13):
看到很多人做贴片型贴片机。有一个想法。我现在经营一个板厂。
大量的贴片可以发出去贴,但很大一部分板只上面很简单只有两个SOP封装的芯片。贴片厂不愿意贴。
而且注意到身边很多厂都是这种情况,(以前做方案开发认识很多板厂)。
功能要求:
1,只需要贴装:SOP8,SOP14,SOP16,SOP20,SOP24,SOP28,SOP32
2,带点胶功能:或者可以两种机器并起来工作。
3,最好是轨道型,自动上板。(或许可以采用放一堆板用吸盘吸取)
4,最能自动识别这几种芯片在板上的位置这样可以不用编程。

网友:
淘宝有做国产贴片机的,买台带视觉的,或者提要求,找对方定制一台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台二手的,2W~3W比较靠谱,至少有4头,都吸大料,那天想贴其他器件,至少0805 0603 没太大问题。 ...

这个需要编程,生产线员工很难培训。

网友:
如果用小贴机,一般的员工可能伺候不了的,要工程师才行

网友:
750不行的话,估计其他的都比较贵了
这样的要求,买个吸笔,人工搞定,点胶机也人工吧,片子不会太精密,数量不多,人工最节省了。
机器对付小零件大数量,不会出错,人工很容易错的。

楼主:
现在用的是人工。但一个月一两K好搞定。几百K的话人就受不了了。

网友:
贴IC用760,带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