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了WIN10!局域网共享就这么难?

楼主(2017-11-13):
有时候在几台电脑之间共享一下还是很有用的,近期一台WIN10电脑要加入一个局域网,它上面的文件夹要共享给WINXP用户,随便搞几下,XP之间,或者WIN10访问 XP都行了,可是搞了N久(至少半个下午一个晚上),XP就是无法访问WIN10

根据一些方法手动设置了,也下载了一些软件设置,死活不行,太打击人了。

难道WN10就一 定有那么多的权限管理才安全吧,太他NND变态了。

到底怎么设置可行呢?

网友:
防火墙关了么?

楼主:
WIN10的防火墙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访问10没试过,10访问7就是一条命令的事情

10访问XP一设就行,XP死活不能正常

最好的就是访问到了共享的文件夹了,但是不能复制,也不能进入文件夹内。

网友B:
我们都是用Windows server做文件共享,这个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用Windows server做文件共享,这个稳定可靠。

这个是什么,看名字是服务器,没搞过,就是想将几台局域网内的电脑上的一些文件共享下,不想搞那么复杂。

网友:
WIN10 好像删了 SMB1 级别, winxp  对高版本 SMB 不支持,高向下兼容不可能低向高兼容,看看走第三方或找找升级能否行....

网友:
WIN7共享也是麻烦,直接QQ发送更快

网友C:
XP系统重新创建一个用户就可以了,默认的Administrator是不可能连上的,连微软自己都不愿意解决。

网友:
用ftp吧 高版本的共享就是比较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看名字是服务器,没搞过,就是想将几台局域网内的电脑上的一些文件共享下,不想搞那么复杂。 ...

找一台不用的机器,或者买一个HP GEN8装windows server 2012做文件服务器,所有人连这台机器共享文件。

不然你每台机器都开一个共享不仅乱,权限搞不好还容易出问题。

用一台文件服务器加域控还能控制到文件夹,文件的访问权限。

共享文件夹映射成本地磁盘用起来就跟本地磁盘一样。

网友:
低版本访问高版本确实很难搞。我都是拿linux来共享文件夹,什么都机器都能访问到

网友:
我一般搞个ftp服务器来共享

网友:
前段时间一直用win10的用家庭组,最近出了些问题,不好用了,也懒得折腾。改用飞鸽传书了,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XP系统重新创建一个用户就可以了,默认的Administrator是不可能连上的,连微软自己都不愿意解决。 ...

不是Administrator用户,本来就是另一个管理员级用户

网友:
我在家里用家庭组网的共享,好像挺方便的。

网友:
双11公司给换个 海尔主机 自带的WIN10,这几天用的想吐。

彻底跟XP 拜拜了。

网友:
w10用管理员右键运行。

网友:
我的路由直接可塞入一个小硬盘,装了个 120GB 的 SSD 连手机都可以访问与分享。